求教: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问题???????

楼主(2011-01-25):
一个新手,提个问题,单位热风炉90KW电机,用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接触器是250A,空气开关是400A,继电器设置时间为20S,在按下启动按钮时启动,电流在500-600A,逐渐降低到100多安,20S后切换后,接触器发出很大的噪音,而且三相电流直接达到1000A(卡流表卡的),空开冒烟,后来换了接触器后问题依旧,220接接触器线圈吸合时没有噪音,噪音应该是电流过大造成的,甩掉负载也是一样,大家说说什么原因啊。

网友A:
1、“噪音应该是电流过大造成的”,错误,接触器发出很大的噪音是铁心没有闭合好的缘故;

2、先去掉电机,空载试车,接触器工作正常后再加载启动。

网友A:
1、“继电器设置时间为20S”,启动时间太长,10秒足够;

2、最好用电流、时间转换控制切换过程,只要电流明显下降就迅速切换,不能拖时间。

网友A:
3、“逐渐降低到100多安”,这就是迅速切换的时刻!

网友B:
应该是接错线了,检查主电路,短路。

网友C:
在线路没有变动的情况下。

1,有可能是接触器触点不良,

2,电机绕组故障,

3,接触器本身损坏导致电磁铁吸力不够。

4,机械故障导致高速旋转时的卡滞。

个人意见,不足之处见谅。但愿对你有帮助。

网友D:
检查一下电路,是否接错。噪音大应该是接触器铁芯的问题。

网友E:
主回路接错或主回路有故障。

网友F:
无论何种降压起动方式,切换时机都是当起动电流减小到不再减小时的时刻。切换后电流反而持续增大,估计接线错误。

真实用星三角起动是一样的,可以省一只变压器,降低成本。

网友G:
变压器优胜于星三角一个重大要点是。变压器只要三条拖动电缆。而星三角有6跟。

当线路很长的时候要考虑成本啊。分分钟变压器还便宜。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首先接触器铁芯没有问题,这个新换的,接220试过,吸合很好,锅炉房风机一直在正常使用,前2天觉的配电柜太旧了,就换了这个自耦变压器启动的配电柜,也是旧的,有问题应该就是配电柜里的问题,大家说说还可能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H:
检查一下控制线路,切换后自耦变压器星点是否断开了?从描述的现象来看,切换后电流达1000A,貌似自耦变压器形成了短路环流。

网友G:
如果真的是星点短路那么为何冒烟的不是变压器?

你想想,1000A,50平方的电线都要烧了。变压器的绕组哪有这么大的线。

网友I: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我的 啊 啊啊

网友J(2011-05-09):
检查下:启动时的相序与切换后运行的相序不同!

网友K:
如果线路正确的情况下应该是电源容量或电源线径太小造成压降太大而使切换时电流猛增

网友L:
我个人认为是控制电路出问题了,交流接触器的吸合电压不稳定造成吸合无力,接触器的触点接触不良造成电动机电流过大

网友M:
检查主回路  自偶接触器断开没有.........偶估计自偶的接触器或时间继电器有问题

网友M:
20S后切换后,接触器发出很大的噪音,而且三相电流直接达到1000A(卡流表卡的),空开冒烟,后来换了接触器后问题依旧,220接接触器线圈吸合时没有噪音,噪音应该是电流过大造成的,甩掉负载也是一样,大家说说什么原因啊。
看看控制自偶变压器的接触器和时间继电器有问题没

网友N(2011-07-28):
       1   启动时间过长

        2 接触器没有完全吸合,

        3 线路的功率因数太低.

网友O:
调高自耦变压器的抽头电压

网友P:
建议甩掉负荷空载试车,观察各个接触器工作情况。减少启动时间(10秒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