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3.5opc通讯问题

楼主(2011-01-26):
上位机软件版本ifix3.5 opc版本7.32。我现在是在帮客户那边做改造,我在客户原先的opc上增加了一个serve组,刚开始的时候通信都正常的,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ifix上位机软件画面上的显示值显示???。经过分析以后发现是我新增加的SERVR组里opc变量的通信状态显示为bad。我在opc里重新使能下通信就可以了。不过现在的问题是运行一段时间以后通信会显示失败(只是我新增加的会显示,原先的opc项目显示通信good),哪位高手指导下。

网友A:
显示???或者显示bad,都说明是数据没有连接上。重新使能就可以通信说明,你的数据库建立没有问题。原先的OPC数据都是好的可以排除是OPC和数据库有问题(当然不排除IFIX的点数是否有限制)。感觉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你改造的项目增加了设备,但是此设备通讯有些问题。或是设备到上位机的“过程”中的哪个环节有问题

楼主:
上位机上显示的是??? opc里通信看到通信状态是显示bad。我们改造是增加了设备,不过其他电脑上的上位机没有出现这一问题就是有一台上位机出现上述问题,问过GE的客服,客服说要升级opc。不过客户那边希望能找到问题所在,尽量不要去升级opc。

网友B:
要么更新OPC,要么重新回到7.32版本以下去改造你新增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