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1C奇怪问题-无故障不启动

楼主(2011-01-26):
前几天遇到一台591C调速器出现无故障停机现象,点动时出现有时不响应点动请求,有时响应!用电压表和钳形表检查下发现,不响应时,电枢无电压输出,励磁输出是正常的,183V/5.6A。仔细检查电路上没有发现问题,而且前面几台都已调试好交付使用,后来更换591C面板,当时问题解决了,过了几天之后问题依旧!想请教高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在没输出的时候查看下面板指示灯6个是否正常的,还有诊断部分查看速度给定 速度反馈 电流给定 电流反馈各都是多少呢?

--------------------------------------------------

高价现金回收工厂西门子6RA70、ABB DCS500 DCS400、欧陆590C/欧陆590P、安萨尔多等各品牌拆机、二手故障配件。
需要处理此类产品的朋友请联系我,把库存换成现金,为您资金立马回笼的好生意。
QQ:445772180
E-mail:445772180@qq.com
电话:158-0587-6438(温州) 王工

网友B:
在没输出的时候查看下面板指示灯6个是否正常的,还有诊断部分查看速度给定 速度反馈 电流给定 电流反馈各都是多少呢?

--------------------------------------------------

 专业生产欧陆590C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15822072968,,QQ5841026

网友C:
据题意;应该是机械堵转.

网友D:
你的点动是怎样做的?把你做的方法发过来给你分析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关于你的点动是怎样做的?把你做的方法发过来给你分析一下

按L/R键(远程/本地)转换即可

网友E(2011-02-27):
可能就是远程/本控没有调节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