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台达三相变频可否用相同功率的单相变频来替代?

楼主(2011-01-26):
我一客户本来是给他用015M43A的变频,但是他们工厂只有220V的电压. 请问下,能否用015M21A来替代?会产生什么问题吗?

网友A:
至少在电源角度的话是刻意替代,但是驱动性能可否满足就不好说了。什么客户啊?连个三相电都没有吗

网友B:
可以的不过电动机的接法要改一下

网友C:
单相变频器可以但只能用三相220V的电机

网友D:
应该可以的,把电机的接法接成三角形,

网友A:
电动机可以不变动,只是变频器要换成输入单相220v电压,输出仍旧为三相的变频器

网友E:
同意现服的说法,检查一下电机的输入电压等级,因为输入电压等级降低了,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也会跟以前的不一样了

网友F:
单相变频过载能力低。

网友E:
不是很同意楼上的说法,过载能力是变频器综合性能的一个体现,在变频器设计时就已经定义死了,不是完全受制于输入类型,即使是单相也可以设计足够的过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