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PLC与上位机的通讯协议是不是都是基于MODBUS的?

楼主(2011-01-26):
请问台达PLC与上位机的通讯协议是不是都是基于MODBUS的?有没有能够实现全双工通讯的方式?

因为MODBUS与上位机的通讯不能实现全双工通讯,即在写入的同时就不能读取外界的状态,现在有一个项目就遇到了这方面的困扰。上位机一方面通过MODBUS实时轮询外部开关量的状态,如急停开关,按钮等,另一方面还要实时的向PLC写入数据,当上位机程序一但大了之后,时序就会混乱,上位机MODBUS的函数节点就会报错。有没有高知道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或者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让PLC与上位机实现全双工通讯。不胜感激!

网友A:
据我所知!台达暂时只能半双工模式!!你所说的问题我建议采用分级程序设计,另外MODBUS使用PLCLINK模式可以很好的避开时序问题!

楼主:
请张兄再深入说明一下,您是指同时使用MODBUS和PLCLINK两种通讯方式吗?

楼主:
另外,什么叫做分级程序设计?

网友B:
你上位机直接读取外部开关状态?
不知你用的什么系列的PLC,我用过EH、ES、EX上一般都带有几个通讯口的啊,
MODBUS和PLCLINK都是通过485口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什么叫做分级程序设计?

以我的理解,分级程序设计就是 模块化设计,把任务分成若干个模块, 模块之间相对独立, 没有实时的信号联络,只有非实时的信号联络,这样即使通讯达不到实时也没关系;

楼主说的: " 当上位机程序一但大了之后时序就会混乱"    这句话是仕么意思? 是不是上位机要读PLC 或很多个节点的数据?

假如必须要全双工通讯,  那不妨用硬件多扩展几个通讯口, 用通讯卡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什么叫做分级程序设计?

以我的理解,分级程序设计就是 模块化设计,把任务分成若干个模块, 模块之间相对独立, 没有实时的信号联络,只有非实时的信号联络,这样即使通讯达不到实时也没关系;

楼主说的: " 当上位机程序一但大了之后时序就会混乱"    这句话是仕么意思? 是不是上位机要读PLC 或很多个节点的数据?

假如必须要全双工通讯,  那不妨用硬件多扩展几个通讯口, 用通讯卡 !

这一点解释还是正确的!!上位机和下位机的程序全部独立!!所有的应急程序和实时动作程序有下位机承担,上位机负责整体动作管理和实时控制,这一点在PLCLINK中是可以做到的!!本身PLCLINK可以做到时序排队!!这一点可以避开时序对整体程序干扰的问题。另外,PLCLINK就是MODBUS通讯,只不过程序通讯会根据您的设定进行自动交换,并且会根据PLC运行的时序顺序运行!!不会存在时序干扰问题!!

    另外!!回复5楼,程序大了以后一定还要考虑时序问题,因为PLC是顺序扫描!!肯定存在先后的问题,有一些重要的动作程序设计一定要考虑时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