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图纸请问一下这样的接法电度表还能转吗?

楼主(2011-01-26):
有条件可以自己制作一个接地线,并且是小于4欧姆,然后用进户的火线和自己制作的接地线来使用。

网友A:
用进户的火线和自己制作的接地线来使用,电度表能转!

网友A:
这样偷不了电,如果有漏电开关,会跳闸,不能合闸!

网友B:
我的看法是:也可以转也可以不转!关键是看火线的进线接哪个端子了。笔者几年前做过试验。因为窃电违法,在这里不能详细说明理由,请理解。

在这个问题上和刘老师看法稍有不同。可以共商讨。

楼主:
都这样了,表还能转啊,不明白,请指教下原理

网友C:
一般供电部门是不会接错的:火线进电表的L端,零线进电表的N端。  这样,按楼主的接法电表照走不误。

一般供电部门是不会反接的,有规范在呢,除非接线工晕头。

网友D:
电压线圈有电压,电流线圈有电流,怎么会不转呢?请问你这电路想干什么呀!

网友E:
挺有意思哦!!100%会转啊!!有电流流过九会有磁场产生,磁场会让转盘转,转盘一转,电表就会走啊!!好好学习电工基础和电磁学哦!!!

网友F:
如果是老师的电表,而且没有使用漏电保护器使用的普通空气开关,那么是可以偷电的,不过你的电源质量可能不好,尤其是当地电压要是本来就低,那你的负载电压可能只有180v!那你家电脑、空调、节能灯都不能用了,至于彩电、冰箱等嘛.......除非是宽电压型的否则也不能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老师的电表,而且没有使用漏电保护器使用的普通空气开关,那么是可以偷电的,……

1、电度表照转不误,怎么偷电?

2、如果电表进线L、N接反,电表不转,可以!

网友G:
那要看是什么电表。着在新式电表是照照转不误。老式的可能不回转。

网友H:
电表还是转的,因为电表内部进出零线相通。

网友I:
不能转的,但是接地出的电压很高,注意伤到人

网友J:
这样做电表照样转,但是相当不安全。

网友K:
火线进L端,只要你用电就有电流经过电表,电表照走,这样偷不了电,除非你,,,,,

网友L:
呵呵,想干什么,偷不了电,还有触电的生命危险,找死啊

网友M:
干嘛?你想偷电啊,呵呵呵,不行的哦,会转的呢

网友N:
想偷电啊没有用的,电表照转!

顺便说一下,窃电违法

网友O:
引用 网友C:

一般供电部门是不会接错的:火线进电表的L端,零线进电表的N端。  这样,按楼主的接法电表照走不误。

一般供电部门是不会反接的,有规范在呢,除非接线工晕头。

即使L、N接反也是会正转的。
因为电度表都有防倒转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O:
……电度表都有防倒转功能。

1、正常计量过程,反转是正常运转;

2、在三线三相制两表法测量中,电度表的读数有正、有负!

网友P(2011-03-03):
能转,你可能不太了解电表,有两组线圈,一组是利用220V电压即有N有L接到上面,另一组就是接的用电设备串在当中有电流流过时,第一组线圈得电抬起转盘,第二组有电流流过产生一个旋转磁场就转了!

网友Q:
兄台,是几个电费要紧还是人生安全要紧啊

网友R:
能转,就是不能用,得看你带多大负荷,还得看变压器的零序电流设置值

网友S:
不管是机械表还是电子表都会转,因为电表的运转要两个要素1,电压线圈有电压,2 电流线圈有电流流过。这两个要素你都具备

网友T:
楼主注意用电安全,用来探讨一下是可以的。

网友U:
肯定会转啦。电流线圈有电流,电压线圈有电压

网友V:
现在还搞这个脑子,安全第一。

网友W:
引用 网友U:
肯定会转啦。电流线圈有电流,电压线圈有电压

网友X:
有人做电工吗?工资3000以上。15059557034

网友Y(2011-04-04):
肯定会转啦。电流线圈有电流,电压线圈有电压 ,而且实际用电量、很有可能小于电度表的计量电量。并且很危险,电力安全条例是不允许的。

网友Z:
这种事大家就不管它好了,何必为这个想偷电的问题伤和气呢?

网友AA:
自己做接地线?注意安全啊。

网友AB:
对:刘志斌 关于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老师的电表,而且没有使用漏电保护器使用的普通空气开关,那么是可以偷电的,……

1、电度表照转不误,怎么偷电?

2、如果电表进线L、N接反,电表不转,可以!

内容的回复:

不行,会放炮的,火线接零??????

网友AC:
可以使电表不转,楼主说咯,接地低于4欧,

电表不转的条件:电表的入线端火线零线反接,出线也要反接。在表前不能经过漏保,表后用自己的零线进入漏保后就没有关系咯,一样有保护作用。

原因:单相电表的零线入和出是直接连接的,在电表中只起提供电压的作用(形成回路),驱动电表的是火线的电流,(火线入和出线间有线圈),火线换成零线后不用,零线没有电流流过,肯定表不会转,

但是仅供技术参考,这样确实不安全和违法,不能这样干。切记!!!!!!!

网友AD:
零线悬空的话,电表就不会转

网友AE:
顶33楼,现在的新不行了,怎么接也会走,除非你不用电

网友AF:
这样接电度表是不会转的,你们要是不信可以试一下。

网友AG:
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用电器很多,磨光机,钻床,砂轮机,电焊机还有家用电器等等,其他电器一开,电表转,唯独有一台电焊机开起来的时候,电表反转,电表反转电度数会不会减少啊.

网友AH:
这样的问题还是少讨论吧!

网友AI:
引用 网友A:
这样偷不了电,如果有漏电开关,会跳闸,不能合闸!

网友AJ:
引用 网友AH:

这样的问题还是少讨论吧!

网友AK(2011-05-12):
手头有块电表,无聊测试了一下,结果发现怎么接它都会转,而且还都是正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