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KW z4-132-2 直流电机励磁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1-01-26):
RT,公司有台电机,为上海电机厂生产的,型号为:z4-132-2     ,22kw,电枢电流55.3A,额定电压440V,励磁电压180V,励磁电流0.5A,励磁电流的铭牌肯定打错了,查电工手册只有个励磁功率535的数据(不明白什么意思),请大侠们帮忙确定下具体值

楼主:
怎么还没有大侠出手相助啊!

网友A:
3.5A差不多吧,你看错了?

网友B:
按经验估计励磁电流6.5A电流  具体最好咨询厂家,不同厂家规格励磁有出入的,仅此作为参考 谢谢

网友C:
测量一下励磁的直流电阻就可以知道

楼主:
对:goldage 关于

测量一下励磁的直流电阻就可以知道

内容的回复:

励磁的直流电阻35欧姆,然后怎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3.5A差不多吧,你看错了?

绝对没看错,是打的0.5A,绝对铭牌打错了

网友D:
查一下励磁电压,除以你测量到的电阻,就是你要的励磁电流啦!

网友E(2011-03-04):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励磁电压,除以你测量到的电阻,就是你要的励磁电流啦!

这样做是肯定不对的,定子冷态阻值和热态阻值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电阻测量准确的话,应该是3.5A左右,这也是估算数值,但按此电流开,电机肯定不会烧

网友B:
按楼主说的冷态直流电阻35欧姆的话励磁电流也得5,5A

网友F(2012-10-10):
电枢电流为200A,励磁电流只有7.6A又是怎么算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