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1-01-26):
有一台CNC机床出现电压过低报警  听操作者说 他重新启动了三次 都出现低压报警

经检查各部没什么大碍 ,插拔了一下Z轴的控制线 我就重新启动后一切正常了

网友A:
控制线路松动接触不良了

网友B:
同意上面的,你先量下电压多少

网友C:
肯定是接线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控制线路松动接触不良了

造成压降过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控制线路松动接触不良了

可能性很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控制线路松动接触不良了

网友G(2011-04-26):
楼主你好,电压过低的故障最近再出现吗?如果再出现你要记下详细的报警信息,电压过低是指那部分的,SIEMENS 611D的伺服驱动的直流电压是600V,FANUC的是直流320V;数控机床的维修,报警信息要注意;

网友H:
线路接触电阻较大造成的。

网友I:
多轴数控系统、多轴运动控制器、CNC车/铣床改造、弯管机控制系统、数控清角机系统、多轴(2、4、6)CNC车铣床数控系统、步进/
伺服电机和驱动器研发、生产、销售。
根据客户设备工艺要求定制专一的系统、软件。

深圳众为兴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高先生:139 2523 0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