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1-02-10-工控擂台-什么是DO的输出回路断线检测,哪些支持此功能?

楼主(2011-01-26):
什么是 DO模块的输出回路断线检测?

这个功能机制 或者原理是什么?

一般应用在什么场合?

应用时都要注意那些事项?

那些厂家的PLC 或者 DCS系统支持这项功能?

欢迎大家踊跃发言。

网友A:
有些PLC和DCS会支持断线检测功能,尤其是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的,对于数字量输出的断线检测不太常见,但有时扩展远程站的I/O通道可能具有断线检测功能,比如西门子S7--400 PLC的远程站I/O的故障可以调动FB125进行诊断,发现有断线后,一般断线时诊断值为最大值,那只需判断其是否等于32767即可。有时会显示-32768.表示断线或者线性接反了。其他的不太了解,关注中。。。。。。。。

楼主:
DO 断线检测不是 AI 断线检测。。。

AI 断线检测 太容易了。

网友B:
DO模块输出大都是输出到小型的继电器,通过控制继电器的线圈电源的通断使其控制现场仪表的的电失电,这个通过继电器本身的小灯指示就能发现,当然也可以通过检测模块每路输出的电流大小来判断DO输出的好坏,因为断线的电流为零,这个设计个检测软件应该不难。

网友C:
DO模块的断线检测,目前为止还没有应用到。

高端产品或特殊行业会应用到?

楼主:
ABB 的S800的DO,或者 Emerson DeltaV的DO,

西门子的部分高级的DO,还有Ab的 部分型号的DO,

都带有 DO负载断线检测功能。

远离很简单。

例如我们的DO 输出带动负载,如果是非固态继电器类的,

如 挂 中间继电器 或者 电磁阀线圈。

一般需要线圈持续带电10-15ms, 负载才会动作。

那么我们只需要 让Do 定期向 负载发输出命令,

但是输出信号不要持续的太长,而导致负载实际动作了就行。

例如HIMA的 ESD,大约是 每500ms-1S 就给DO的每个点发出一个 大约2ms的 脉冲信号。

刚一发出去,就马上断掉。

Do接通后,如果负载没断线,例如Do到继电器之间是好的,

那么会有回馈电流,

根据回馈电流的大小 或者有无 来判断 这个DO 到负载之间是否断线了。

如果,你在硬件组态上激活了 Do的断线检测功能,

你看你的Do外接的继电器线圈,很是壮观,呵呵

你稍微留心下,就会发现,你的继电器线圈,总是间隔一定时间,

突然亮一下,很快就灭掉了,但是继电器的线圈是不动作的。

想当年,我都是被吓了一跳,以为 系统自己发神经呢,^_^

如果Do模块检测不到电流 或者检测不到足够的电流门限值,则一般报输出回路断线,或者输出负载故障的信号。

目前已知的就上述系统有,

主要是没验证,也没咨询,hoenywell的人,Foxboro的人,

我想他们应该也是有的。

因为这个功能对普通Do 并不重要,对冗余型Do还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D:
          酱油男,前来学习。

网友E:
这个有专门的断线检测器。

工作原理是:外部控制测量启停输入端开启测量,报警器开始测量负载回路电流,当测量过程时出现负载断线,输出报警信号(蜂鸣器响,继电器常闭触点断开),即使测量过程结束,报警信号继续保持,直至外部复位。当测量过程结束时,报警信号没有复位,不能进入下个工件测量过程。不是处于测量状态时,报警器不工作。

但是这种东西目前我们还没用过,我们都是人工检查,如果对应某些特殊场合可能用得到的。

网友D:
新年过了3天了,其实没有什么感觉了,看到酱油男在别的帖子可以获得流量本人很高兴,希望自己能够多抽出时间来实现自己在工控网上的价值。给大家拜个晚年。

网友F:
断线检测器是监测室外长距离线路是否断线的设备,具有断线报警及继电器干接点输出功能。

楼主:
楼上的 完全跑题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西门子的部分高级的DO,都带有 DO负载断线检测功能。

飞翔莫非说得是西门子故障安全型PLC,反正S7-300、400我没用到过这种断线诊断功能。

楼主:
西门子不光是 F-DO, 冗余型的DO 也有断线检测的功能。

网友H:
20MP获得者:qiaopeng1231           展翅飞翔
10MP获得者:无

20积分获得者: tclwzy          云锋
piston        topkingjun
jiaoanpeng           jiaoanp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