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西门子MM440变频器面板上显示频率为负数?

楼主(2011-01-26):
为什么用西门子MM440变频器启动电机时电机反转,但是直连的话电机是正转的?而且面板上显示变频器的频率在0和-10之间来回切换,显示频率为负数。我把电机接线换了一下相,电机正转了,但是调为端子控制模式后,用PLC给变频器一个20mA的电流信号,电机又反转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1、可能是给定变频器的速度指令信号极性接反了;

2、可能是变频器内部参数设置不对,具体不太清楚那个参数但应该是与给定指令极性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