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安装问题

楼主(2011-01-27):
            PARKER的U型槽直线电机,型号为210-1N-LC-WD4S-8 +21009S-N,安装方式是侧部安装,没弄明白这个侧部安装是不是就是电机放平安装?谢谢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如果选择的是带水冷的,并且想平放安装,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是否放平,取决于机械结构设计。

U型直线电机,次级磁轨为U型,初级线圈为T型(也有“工”字型)。T型初级线圈既可以从U型次级磁轨的侧面槽口(或曰顶面)“侧向”装入,也可以端面开口“顺向”装入;“工”字型初级线圈只能从U型次级磁轨的端面开口“顺向”装入。

网友B:
哥们,你可以看下Parker侧面安装和顶部安装的图纸嘛,看螺纹孔很明显的.

至于是平放安装还是竖直安装如楼上所说取决于你的机械结构设计,同一种结构我既见过平放安装也见过竖直安装的.

楼主:
恩,谢谢,我在让机械的看看

网友B:
楼上的控制这块选好型没有?对于直线电机这块的控制我们最近做的案子都很顺利,其中有2套整个包括Parker直线电机,雷尼绍光栅尺,驱动器+控制卡+电源模块+高级伺服算法全由我们来提供,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探讨下,呵呵......

网友C:
楼主可以参考

http://divapps.parker.com/divapps/emn/pdf/LinearMotors/Linear_Motor_Catalog.pdf

第11页有具体描述,主要是安装孔位,与怎么放无关。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选择的是带水冷的,并且想平放安装,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水路是全封闭的,平放还是立放,哪怕是倒放都无所谓。

网友C:
从资料上看,210没有带水冷型的,为什么要考虑水冷?

210 属于无铁芯直线电机,发热量较小,无须额外水冷。优势是平滑性较好。

网友B:
210系列推力比较小,而且还真没见过U型槽带水冷或者其它冷却方式的,一般都是平板式直线电机带的.它绕组内部埋有温度传感器或者热电偶,只要你连接到外部驱动器电路中,达到一定温度后驱动器自然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