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湾东元直流电机和590P 控制器的连接

楼主(2011-01-27):
各位大虾!小弟最近有一个改造的工程,设备上原有的电机是台湾东元电机产的直流电动机,铭牌数据如下:电枢:220V,电流:282.5A,励磁;125V,电流:5.8A,形式:GSLT AB,输出:75HP,激磁方式:SHUNT。电机的接线盒一共出来六个接头。我想问下大家以下几个问题:

1.这个电机上的六个接头都是接什么线的?

2.用590P 控制器我应该怎么和电机连接。

3.它的激磁方式是并励的,但为什么电枢电压和励磁电压是不一样的呢?

4.这台电机尾部的测速发电机是三相交流125的,我是不是在和测速板连接接线的时候,直接接两根线就可以了,另外的一根悬空不接就行啊?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

如有电机相关资料也可以发送到我的邮箱:56058756@qq.com

楼主:
在线等待给位大虾的回答啊!

网友A:
交流测速发电机,你可以整流之后电阻分压成合适电压比率OK,并励电机可以改成他励控制方式  但是电机特性稍许差异,至于电机6个接线头你看看是怎么标号的,有些部分是励磁串联还是并联的,呵呵总之最好6个接线柱的编号发来看看 谢谢啊

-----------------------------------------------------

高价现金回收工厂西门子6RA70、ABB DCS500 DCS400、欧陆590C/欧陆590P、安萨尔多等各品牌拆机、二手故障配件。
需要处理此类产品的朋友请联系我,把库存换成现金,为您资金立马回笼的好生意。
QQ:445772180
E-mail:445772180@qq.com
电话:158-0587-6438(温州) 王工

网友B:
测速电机可以整流成直流,励磁电压要看是否符合,否则选档位,留个桩头可能有两个是热保护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