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头加的“离合器”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1-01-27):
车间有台电机11KW-4,带动大的锡林,电机的皮带轮很小,锡林的皮带轮很大。电机未用任何软启动,只是电机轴头上装了个圆盘状的东西,说是“离合器”,此“离合器”起什么作用?是为了便于启动吗。还有就是此“离合器”怎么拆装,因为电机轴承无法保养。

网友A:
跟汽车的离合器一个道理,虽然我不会开车。有电流就捏紧了,负载才能跟转,一般都是DC24V

网友A:
对了,它的力量跟电流大小可以认为成正比,所以控制电流就能控制负载受力大小了,进而能缓慢启动,而电机可以常转

网友B:
我想可能是限矩器。看是否有操作的条件,比如气管电线手柄弹簧等。

网友C:
保护电机用的,锡林停时,电机可以不用停,避免电机频繁启动,防止电机因频繁启动过热

楼主:
“离合器”无任何接线,出外表上看就是两圆盘壮铁饼用螺栓紧固在一起,然后装在电机轴头上。具体未拆过。不知道是什么结构

楼主:
“离合器”不参与任何传动

新麦子~!

网友:
防止带负荷启动对电机有伤害~!!!!!!!!

网友D:
先不连离合器,电动机空载启动到接近额定转速后连接离合器,这样可以避免使用软启动和减压启动方式,另外还可能是机械动作工艺控制上有要求传动和断开的不同阶段,离合器就是辅助完成上述阶段切换状态的;还有可能是最大转速限制或最大扭矩限制用的,这是通常采用超越离合器。楼主最好看清楚是什么类型的离合器,以便确定其作用

网友B:
相信你“离合器无任何接线”。那么这个东西将会是下面几种功能东西的其中之一。

1.安全离合器(上面说的限矩器)。

2.超越离合器

3.液力耦合器

网友E:
我想这是:电磁调速电机,    一般应用在工业上的大转柜的设备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相信你“离合器无任何接线”。那么这个东西将会是下面几种功能东西的其中之一。

1.安全离合器(上面说的限矩器)。

2.超越离合器

3.液力耦合器

网友G:
有这样的设备,一般用在传动比较多,在离合器上应该有两铜环,然后是通过碳刷给点离合器线圈的。楼主仔细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