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负载的电压、电流的相位差不是零,哪么你能设法使它们对齐吗?

楼主(2011-01-27):
1、感性负载的电压、电流的相位差不是零;

2、电流落后电压一个角度φ,所以功率因数cosφ不是1,就存在无功功率;

3、电阻负载的电压、电流的相位差是零;

4、电流、电压同相位,所以功率因数cosφ是1,不存在无功功率;

5、所以我们如果设法改变感性负载的电压、电流,进行矢量控制,使感性负载的电流、电压同相位,功率因数cosφ是1,就不存在无功功率,多好!

6、那么,这个矢量控制的设想能实现感性负载的电压、电流相位对齐的设想吗???

7、如果你认为不可能,说说原理!

网友A:
如果是电机的话,很难对其,因为电机的转速,机械负荷在变。

网友B:
电机类负载的无功几乎是固定的,随负载变化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电机的话,很难对其,因为电机的转速,机械负荷在变。

言下之意,其它感性负载的电流、电压相位你能对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电机的话,很难对其,因为电机的转速,机械负荷在变。

言下之意,其它感性负载的电流、电压相位你能对齐?

我可从来没有说其它感性负载的电流、电压相位你能对齐。愿听刘老师的高见

楼主:
感性负载并联电容器,使功率因数等于1,电流、电压相位一致,不是对齐了吗???

网友C:
 “感性负载并联电容器,使功率因数等于1,电流、电压相位一致,不是对齐了吗??? ”不可,请见下图:

        并联电容,只能改变回路的功率因数,不能改变感性负载的阻抗角,因为负载的电感及内阻是客观存在的,比如电机,并联电容,可以使回路的功率因数=1,回路电流最小,但电机的功率因数没变,流过电机的电流与未并电容时一样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联电容,只能改变回路的功率因数,不能改变感性负载的阻抗角,因为负载的电感及内阻是客观存在的,比如电机,并联电容,可以使回路的功率因数=1,回路电流最小,但电机的功率因数没变,流过电机的电流与未并电容时一样大小。

1、感性负载,并联电容器,提高电路的功率因数,但是感性负载自身的功率因数并没有变;

2、感性负载,并联电容器,提高电路的功率因数,只是电源的工作状态发生了改变,而感性负载的工作状态并没有变,即电压、电流德相位差依然存在,并没有减小!

3、所以感性负载并联电容器,并没有使感性负载的电压、电流对齐;

楼主:
4、所以不存在这样一种矢量控制模式,它能使感性负载的电压、电流的相位对齐;

5、这个结论是原理,就好像第一类永动机是不存在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