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台达ES系列PLC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程序

楼主(2011-01-27):
请各位老大帮帮忙呀:小弟现在刚学习用PLC控制步进电机,要求是正转两圈后马上反转半圈,停2秒后,再重复一次,Y0为输出脉冲端,Y2是控制方向的,因刚开始学PLC,怎么作也作不好,所以,在此发贴请教各位老师,给指点一下,另外如果那位有用台达ES系列PLC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程序请发一个给我学习一下!小弟在此多谢了!邮箱:wen_188@163.com 再次感谢!

网友A:
可以参考论坛内类似的帖子,关注下运动控制和PLC板块的内容以及工控擂台的一期题目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12/2010122413235700001-1.shtml  ,虽然没有台达的样例但基本思路借鉴还是有意义的

网友B:
提供一个三菱的,三菱的与台达的几乎一样:

网友C:
这个简单的啊  只要参照一下ES的操作手册或编程手册,编出发脉冲的指令就可以了,另外再加上你需要的时间程序。接下来剩下的就是接好线就可以了。

网友D:
我看你的不需要变速,你只要把方向控制和脉冲发射两种分开控制,用寄存器分别写入,其实最原始的就是把正转的程序和反转的程序组合起来就行了。避免双重输出可以用中间继电器转换

网友E:
这个程序应该很简单的。你先写入Y0一只输出脉冲,等到转两圈之后再让Y2输出(也就是接通方向信号)  最后加一个时间继电器来控制停顿的时间   2S过后时间继电器复位再次出发Y0输出脉冲就可以了   。你先试下,不行的话再给我说

网友F(2011-05-14):
看来我也要这样一bu ...s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