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itect中通过opc协议与kepware 连接问题

楼主(2011-01-27):
1.kepware 作为opc服务器 与plc通信   已经建立好 通信也正常。

2.我想通过citect中的opc协议     连接kepware  与其通讯,具体怎么设置啊?

谢谢!(我照资料上的 地址写成KEPware.KEPServerEX.V4,标签地址写的Channel_1.Device_1.Bool_1 例子,但是到画面里组态一个标签就是不显示值啊)

网友A(2011-06-16):
嗨嗨大哥您好 請您試試看 1.確認 IOServer 有建立起來 2.確認 IODev 有建立起來 3.確認 點有對應 IODev 4.確認 您沒用到 OID reset = 1 如果用到了 小弟猜可能要重新排過唷 以上淺見請您參考:D

网友B:
要进行dcom配置的 只有dcom配好了 citect才能读到opc服务器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