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对象的动态对话框设置,总有问题,生成动作时出错

楼主(2011-01-27):
最近在学习Wincc,跟着网上的视频一步一步做,但是在设置泵的颜色跟变量值随动的时候,出现了一下提示,请高人帮我看一下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呢?

出现提示生成动作错误,表达式错误什么的。

我系统是winxp sp3 装的wincc版本 是6.0 sp3

楼主:
我非vip用户啊~~~~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20089920.html

这是我在百度知道贴的图,可以帮我看一下吗?

网友A:
你使用的Wincc版本是否为Wincc6 SP2?那个版本的Library存在问题。

另外,你确认你的变量为Bool型变量?

网友B:
winxp sp3 对应的wincc的版本wincc 6.2 sp3 或wincc 7.0  否则不兼容 ,祝你好运。

网友C:
建议你使用xinxp s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