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的次级线圈必须要接地吗

楼主(2011-01-27):
如果不接地,有什么危险

楼主:
440v 电压的,可以将这个接地取消吗

网友A:
电流互感器的次级线圈必须要接地且不允许开路。电力规程规定!

网友B:
必须接地否则感应出瞬间高压会超过1.5KV,危险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流互感器的次级线圈必须要接地且不允许开路。电力规程规定!

1、电流互感器的次级线圈要接地或接零保护!

2、如果电度表的电压线圈有连片时,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与火线相连,此时互感器的二次不能接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于440v 电压的,可以将这个接地取消吗

低压(1KV以下)的CT应该可以灵活处理。在确保绝缘完好的情况下可以不接地,例如环氧浇注的穿心式CT,且用绝缘软线穿心的,CT次级可不接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低压(1KV以下)的CT应该可以灵活处理。……
是你的经验或创举???

网友E:
我只知道金属部分不接地的 话会积聚静电。静电电压可大可小,担心击穿附近的绝缘。

所以我想接地也好接火也好反正要接上一个可知电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接地也好接火也好反正要接上一个可知电位的。

正确,赞一个!

网友F:
我所用的环氧浇注的绝缘软线穿心式CT,一般也没做接地。可能还没见得什么后果!

楼主:
感谢LS各位的回复,我们这里的互感器要接到电流采集单元模块,如果有接地线,模块将会绝缘低,所以该接地线必须得拆掉

网友G:
事物总是相对的,你的绝缘上去了,但安全降下了。slater你有忽悠大家感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于引用 网友D:……低压(1KV以下)的CT应该可以灵活处理。……

 是你的经验或创举???

 内容的回复:

刘先生这么一说,真不好意思,来工控网是来向你们学习的,我哪有什么创举。

不过说也奇怪,我们做的小监控系统,开始CT次级倒是接地,但这个电流采样数据极不稳,弄得很被动。无意之中断了它的接地线,稳定了。

第二次又是如此,CT接地就不稳,不接地就稳。 我们只好灵活处理,CT次级不接地。我们没有刘先生这样央博知识,但总不能死啃“书本”,让工程烂在那里。

网友D:
刘先生用了3个“?”,想必刘先生胸有成竹,希望刘先生不要吝惜,多多赐教你经验和创举。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事物总是相对的,你的绝缘上去了,但安全降下了。slater你有忽悠大家感觉。

但我不是专业出身,绝缘不上去,没法工作啊,对整个电网都有影响,而且对信号采集可能也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