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PLC有几个高速输入脉冲信号

楼主(2011-01-27):
现在有4个很细小的东西用放大器要在它掉落的一瞬间检查是否有料掉落,FX2N PLC高速输入脉冲信号我用就X0,X1对应的C235,C236有信号,X2,X3就没了。请问这款PLC就两个速输入脉冲信号吗?

网友A:
是的,X0和X1。

网友B:
可以两路AB相脉冲输入,分别接X0 X1 和X3 X4 脉冲屏率不一样哦

当然单相可以更多路,细节看下500页FX编程手册高速脉冲部分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楼主:
恩 谢谢   X2和X3没用上    X4和X5用上了

网友C(2011-03-07):
降低一下使用要求。改用脉冲捕捉行不行?

网友D:
看说明书 你到底要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