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制动电阻在矿山提升机的作用

楼主(2011-01-27):
    各位请谈谈变频器制动电阻在矿山提升机的作用,望大家各自说说自己的看法,互相学习。

楼主:
     没有师傅们交流学习  ?

网友A:
1、把变频器用于矿山提升机,是十分错误的技术;

2、因为变频器完全阻断了电机的发电制动运行通道,使电机的四象限运行状态变为二象限!

网友A:
1、把变频器用于矿山提升机,是十分错误的技术;

2、因为变频调速的异步电机,启动转矩小于绕线异步电机,绕线异步电机的起动转矩可以是异步电机的最大转矩!

网友A:
1、把变频器用于矿山提升机,是十分错误的技术;

2、变频系统的制动靠制动电阻消耗能量,既不安全又不节能!

网友B:
矿井提升机变频调速系统,在制动时用来做制动能耗电阻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矿井提升机变频调速系统,在制动时用来做制动能耗电阻用

1、在异步电机发电制动时,“用来做制动能耗电阻用”;

2、不但白白的浪费了电能,而且存在危险,一旦能耗电阻烧坏、开路,电机就会失去制动力,发生溜钩自由落体吊车会砸下去!

楼主:
请刘工说说为什么变频器完全阻断了电机的发电制动运行通道,使电机的四象限运行状态变为二象限?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变频器完全阻断了电机的发电制动运行通道,使电机的四象限运行状态变为二象限?……

1、异步电机工频运行时,例如提升机,你合正转闸刀,正转上升,电机转矩与重物重力平衡,吊起重物匀速上升;

2、当提到一定高度时,停机,抱闸制动,重物停留在空中;

3、这时,你可以合反转闸刀,电机抱闸解除制动,电机反转上降,这时电机进入发电制动,就是电机在发电,电度表反转,电机发电制动转矩与重物重力平衡,吊起重物匀速下降;是怎么上去的,就怎么下来的;

4、这就是电机的四象限运行,电机在电动、发电之间自由转换,重物自由上升和下降,安全可靠,又节能,上升电度表正转用电,下落时电度表反转电机发电回馈电网!

网友A:
5、如果由电流表,你还可以看到上升时的电动用电电流,与下降时的发电电流近似一样大;

6、如果把变频器接入,工频电源与电动机之间,下降时的发电电流回不到电网,而是进入变频器直流部,一会儿直流部过压危险,这时只能让制动发电电流通过制动电阻消耗掉!

7、这个下降时的发电电流,不能断掉,一断掉,重物就会从空中砸下来!

8、例如制动电阻烧断了,重物就会从空中砸下来!不安全,还浪费电,还白花钱!!!

网友B:
变频器有四象限运行的吧,可以回馈制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有四象限运行的吧,可以回馈制动的

这样,由于制动电流是两次逆变开关电流,电流不顺畅,制动力不均衡,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