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无线通讯

楼主(2011-01-27):
现场有几辆小车,每辆车上有一个S7-200来控制小车。现在在中控室添加一个S7-200,要求:由中控室的S7-200向小车的S7-200发控制命令,同时小车的S7-200把本身状态传给中控的S7-200。现场距离中控大概2KM,要求用无线通讯方式,请问:用什么无线传输设备比较好?(由于现场环境的原因,数传电台很容易收到干扰,所以不能用数传电台

网友A:
见过用300和摩托罗拉无线终端组成的方案,不知200的行不行?

楼主:
现场情况:

网友B:
楼主您好,我公司是专业生产工业无线通讯设备的,采用跳频技术(FHSS),完全可以解决你的现场干扰问题,你的应用我们已经有过类似的案例,我们的产品主要应用在钢厂、电厂石化等要求可靠性高的场合,需要的化可以到你的现场安装测试,有意可以联系我ccsly@163.com;电话:13504335170宋。

网友C:
2km很远的距离了,只能有工业以太网通讯方式,而且是冶金企业的环境查,干扰因素多,建议用无线通信协议方式或光纤以太网通信,尤以前者更好些

网友D:
建议不要直接从2公里外的中控室直接使用无线方式通信,更何况你中间还有很高的焦炉遮挡,肯定问题一塌糊涂。大功率的无线通信需要执照的。如果使用普通民用频段,也可能受到各种干扰。特别是你这个是控制网络啊!风险太大了。

你可以先使用有线方式从中控室拉通信电缆到现场,这里使用光纤以太网等方式最好;然后可以在现场高空按照控制范围布置多个小功率无线路由器组成一个范围比较大的无线网络。

小车在此无线区域内活动,其使用小功率与位于其上方位置最近的路由器通信就可以了。

网友D:
当然还有一些具体问题,例如无线通信需要加密吗?无线信道是否冗于呢?所允许的控制延迟?等等,细节决定成败。祝新年快乐。

网友E:
你好,你可以采用加拿大GIGC公司2.4G调频扩谱技术的传输模块,稳定可靠。有什么需要可以和我联系 13762213808

网友F(2011-04-25):
你说的情况与我公司刚做完的自来水公司的工程非常类似。自来水公司有很多加压泵站(类似于现场的几辆小车)和一个中央控制站(类似你说的中控制)。泵站距离中央控制站的距离:2至20KM不等。要求:由中央控制站可向泵站的各种设备发控制命令,同时泵站本身状态也要及时传给中央控制站。原来设计院设计的数据传输方案是采用无线数传电台,实际实施后发现无法使用,后来采用我公司提出的方案即顺利解决了数据传输问题。

QQ:113730701

网友G:
哥们,我就在焦化环境使用的,我的220m,5w,5db的就只有100m不到呢?

网友H(2011-07-20):
10KM以内的可以用SY-WT6,无线通讯模块来进行PLC的通讯;

如果10KM以上的,建议通过SY-3G+SY-RSCM300的组合进行,通过公网进行远程,包括数据传输,PLC程序在线上下载,现场视频传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