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控制时,运动中时时变速度

楼主(2011-01-27):
那种控制器能在伺服位置控制时,在运动当中能时时改变伺服电机的运动速度,且定位精度高,响应速度又快,谢谢大家。

网友A:
位置控制中改变速度,点位控制靠加减速规划,轮廓控制靠轨迹规划。前者一般的运动控制器都能做到,后者需咨询运动供应商。

网友B:
我们Parker就是这样的产品,Compax3系列伺服驱动器,内置PLC编程功能,无须控制器或者PLC就能轻易满足你的这些要求。

网友B:
顺便提一下怎么实现的。

在定位过程中输入新的控制指令,能够自动适应新的速度、加速度、目标位置。

网友C:
呵呵,小白从日本,经过欧洲,现在又到了美国。

网友D:
这种控制名称是不是叫SpeedOverRide?好像一般是运动控制器的都提供这种功能啊,还有一种是位置OverRide功能,定位移动过程中改变目标位置。好像主要是用在切割机的追踪控制上的。

网友E:
西门子的S120和MC都可以,运行中直接修改给定速度即可

网友B:
图片中只是PLCopen的MC_Moveabsolute功能。伺服驱动器可以方便实现flying定位方式。也就是动态改变速度或者位置目标值。

对于Parker的运动控制器,可以采用FOV指令实现速度的调整。

看上去美国人用运动控制器实现运动控制,德国人用伺服(内置PLC)来实现运动控制。日本人用PLC+伺服实现运动控制。

楼主: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2011-01-28 09:06:02 2楼 叫我小白我们Parker就是这样的产品,Compax3系列伺服驱动器,内置PLC编程功能,无须控制器或者PLC就能轻易满足你的这些要求。

速度有多快,如启动一次走300MM,也就是伺服转10圈左右,精度要求在+/-0。2MM。这条件,你们的产品在1分钟内能启停几次?

楼主:
如能做到,可以加QQ,我们在详细谈下。qq:269740913

网友F:
许久不见小白了,这词露面又到Parker了

网友C:
小白工资换一次乘以二的,有时是三,呵呵。

网友G:
这个是PMAC的基本功能,不光时时改变伺服电机的运动速度;
通过PVT模式,每一时刻对应的位置和速度都能给定

网友H:
按照PLCOPEN 单个功能块能做到实时变速目前应该没有吧。PLCOPEN v2.0版才有这个功能。但是用目前主流的支持PLCOPEN 1.00版的控制器可以用程序实现。就是两个MC_MovAbsolute 互相中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按照PLCOPEN 单个功能块能做到实时变速目前应该没有吧。PLCOPEN v2.0版才有这个功能。但是用目前主流的支持PLCOPEN 1.00版的控制器可以用程序实现。就是两个MC_MovAbsolute 互相中断。

我的贴图就是两个MC_Moveabsolute相互中断的示意图。不过跟楼主沟通之后发现楼主需要的功能还是需要由电子凸轮实现。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按照PLCOPEN 单个功能块能做到实时变速目前应该没有吧。PLCOPEN v2.0版才有这个功能。但是用目前主流的支持PLCOPEN 1.00版的控制器可以用程序实现。就是两个MC_MovAbsolute 互相中断。

我的贴图就是两个MC_Moveabsolute相互中断的示意图。不过跟楼主沟通之后发现楼主需要的功能还是需要由电子凸轮实现。

用电子凸轮不是更简单。规划好曲线,直接CAM_IN不就好了,难道有其他特殊要求?

楼主:
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就是一个运动中的物体,到一定位置时有个信号,给一台伺服,启动,运到一定距离后停下,在在等下一个信号过来,在次这样工作就行了,只是伺服要速度要跟运动的物体速度相同,运动的物体速度有变化,伺服也要跟着变,但送的长度是不能变。

网友B:
你的要求就是电子凸轮的要求。

我的同事没有联系你么?

网友I:
simotion和yaskawa的mp2300都可以轻松实现,还可以很方便的使用多轴联动,插补运算等。

最好使用通讯型的控制器和伺服,脉冲型的实现起来麻烦,通讯型的很简单。

楼主:
你的要求就是电子凸轮的要求。

我的同事没有联系你么?

有的,说过年后在见面谈,到现在还没信息的。

网友J(2011-02-28):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就是一个运动中的物体,到一定位置时有个信号,给一台伺服,启动,运到一定距离后停下,在在等下一个信号过来,在次这样工作就行了,只是伺服要速度要跟运动的物体速度相同,运动的物体速度有变化,伺服也要跟着变,但送的长度是不能变。

那你这个就仅仅是位置控制。把目标的位置反映到跟踪的东西上。没什么变速不变速的。

你是要做追剪?

楼主:
有点想追剪的,是一物件在移动,另一物件是等第一物件到一定位置后给个信号在起动移动物件,起一长度后两物件对起。

Gary-13812617052(Creat Motion)

网友:
德国TRINAMIC的控制卡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在运动过程中可以实时更改速度,加速度,减速度,目标位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