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变频器ACS510故障解决方案

楼主(2011-01-27):
单位一台一控四的,无负压供水系统,采用的是ACS510变频器。前段时间一直都是很正常的,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四台水泵在变频运行状态时老是不正常,电机最高负荷频率都无法往上涨,1号能上到47.5HZ左右,2号能上到45.5HZ左右,3号能上到39.5HZ左右,4号能上到42.5HZ左右,查数据设置,0130反馈信号与远传压力出入不大。2008频率限幅为50HZ。其他参数基本没什么问题。请教这故障是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A:
检查一下压力变送器正常吗,

楼主:
设备采用的是远传压力表,检查了参数0130反馈值于远传压力表指示的数值都是一样的。

网友B:
最好换个压力变送器试一下

楼主:
谢谢了!不过换压力变送器好像比较麻烦的哦,要另外加变送器的电源。变频器还需要更改一些设置。

网友C:
检查一下变频器的输入电源,是不是电压不够,甚至是空气开关坏了。变频器在输入电源有问题时会降低输出频率。

网友D:
压力表的压力值正常吗?

楼主:
正常的,反馈信号也是正常的。而且也没有故障代码。

网友D:
那袱一切正常,正在恒压工作中吗。

网友E:
是 变频器的目的是供水压力。压力能够用的那就是ok

这都没有故障。要不就是你变频器选小了。变频器本身限流

楼主:
应该不是吧,前段时间都使用得很正常的,频率都能上到49HZ左右的。水泵电机的功率是37KW。

楼主:
难道这奇怪的故障就难倒了整个论坛的高手些吗???????????????

网友A(2011-03-19):
估计负载大了,变频限制电流了 所以频率上不去!

网友F:
按5楼意见查一下电源电压四台水泵机械是否有卡死显像。

网友G(2011-05-08):
变频器在使用过程中高速时有时速度达不到,有时甚至停转.请问要如何解决

网友H:
ABB的变频器输出在超过负载的额定电流时,会自动的降低频率,以改变输出电流,检查电机的电流,还有对电机进行保养。

网友I(2012-05-08):
你看的是应该控制器,恒压供水控制器与变频器上面的频率不会一直的,需要调节控制器上的参数达到与变频器频率大致相同

网友I:
你应该检查一下0120 AI1给定值是多少,如果在满负荷运行时给定值没有达到100%,当然频率也不会达到50HZ.

网友I:
如果是上述问题,可以通过调节1304参数,将此值100%调小。

网友J:
这种事情,没必要下跪吧

网友K(2012-07-16):
检查电流,采用何种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