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报警设置

楼主(2011-01-27):
触摸屏为海泰克PWS6A00T,PLC西门子200.在做报警设定时,报警区地址为VW100,但是PLC程序里做报警触发时将十进制常数送入VW100后,报警画面并不是弹出对应画面。试着送入二进制数值,但是数据得是按位每右移一位对应报警触发才能弹出对应画面。很是疑惑,各位指点一二。

网友A:
你警报信息是怎么填写的?

网友A:
编号为0的警报讯息对应VW100的最低位,知道VW100最低位是哪位吗?

楼主:
OK了,多谢指教。恍然大悟

网友B:
是的,还要注意siemens高低字节顺序的问题。

网友C(2011-03-06):
罗升的报警设置,不同数据类型的起始位都要确定,编程的时候应该试一下。

网友D:
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况,我的报警地址是VW4000,编号为0的警报讯息对应VW4000的那一位?我用的是当前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