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个电磁炉(2KW)分别接在三相电源上,这时零线有多大电流?

楼主(2011-01-28):
如题,各位老大帮帮忙,

网友A:
 电流为:A+B+C

网友B:
再补一句,是矢量和:为零

网友C:
矢量和为零 ,是不是就是没有电流?随便1平方以下的线也会没有问提吗?

网友D:
我看未必。电磁炉的谐波不能不考虑的。

网友E:
2N要是某个时候只开一个呢?那你一平方就不行了。

网友C:
那就是说只要保证三个单相负载都是同时接通的话,零线上实际没有多大电流了。

网友F:
关键你得保证3个电磁炉的输出是一样的 这个很难 不过最应该就是一个电磁炉的电流 可以确定

网友G:
三相星形接法接入380v且负载平衡.零线电流为零,因为就不需要连接

网友H:
电磁炉是非线性负载,所以零线电流不可能为零。AC220V经桥式整流变为脉动直流,因为有电容滤波,电流峰值出现在电压峰值之前,为容性负载。而且电流产生在交流电压上升到高于电容电压0.7V以上,过了峰值就截止了。所以零会有电流。

网友I:
电磁炉是非线性负载,所以零线电流不可能为零!

网友J:
        因为有谐波存在,即使使用功率一样,电流也不会为零。去年夏天给一个大学的计算机中心做调试,受三次谐波的影响,零线上的电流实测为相线电流的两倍。

网友K:
电磁炉bushixianxingfuzai

网友L:
380V的就是三角形接法,肯定不接零线,220V的就是星形接法,零线可以不接的,

网友M:
同意GK368看法:

电磁炉是非线性负载,所以零线电流不可能为零!

网友N:
引用 网友A:
电流为:A+B+C

三相电流+接地线上的电流矢量和(如果无接地线只是三相四线制,那就是三相的电流矢量和),三相如果无其他负载,这三个加热电磁炉应该是对称负载,理论上零线电流是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