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2 COM2&COM3同时做通讯,求帮助

楼主(2011-01-28):
台达ES2 COM2&COM3同时做通讯,求帮助,

我现在需要用ES2两个串口做通讯,COM2执行RS指令,COM3执行MODRW指令,各通讯程序单独执行都正常,但在同一程序当中就不行,发现问题关键出在如何指定串口执行对应指令,ES2中找不到该怎么解决,哪位师傅如果能解决,请赐教,万分感谢,可以QQ76609809联系TEL;15895402764

网友A:
不清楚你要与哪个厂家的人机界面通讯?

网友B(2012-07-25):
请大虾赐教,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如何在一个程序里同时使用两个串口进行MODBUS通信

网友C:
这个应该有一个先后顺序的吧,比如PLC学习的时候总不能同时看两套PLC视频教程吧,通讯协议里面是不是要制定那个先通讯那个后通讯?

网友D:
是不是这两个指令不能同时执行??

网友E:
我就是用COM2和COM3同时通讯的,没有任何问题啊。

网友F(2012-08-24):
手册上没有类似的内容讲解

网友G:
我做过COM2  COM3分别与3台变频器通讯  没有问题

网友H:
找不到类似介绍选择COM2、COM3的资料,但是想来两个口不能同时做主站。你可将COM2执行RS指令做主站,COM3执行MODRW指令做从站并且两个口设置的通讯格式不一样试试。

网友I:
这连个口同时通讯没有问题,估计时序问题原因较多!

需要注意的是:ES2同一时间只有一条通讯指令被执行

网友E(2012-10-13):
编写一段通讯时序程序,就会没有问题了。你想想,两条指令虽然在不同通讯口通讯,但是PLC处理时单线程的,只能在一个通讯指令结束后才能进行另一个通讯,所以,需要编写通讯时序程序,一个通讯结束后再进行下一个通讯,依次循环。

网友J(2012-12-26):
台达在COM口通讯问题上,讲的不像西门子公司那样很清楚,台达的很模糊,不理解!

网友K:
在wpl软件中写通讯程序中注意各通讯口程序的位置

应该是

先写com1的通讯程序

再写com2的通讯程序

最后写com3的通讯程序

不能够弄错位置,否则通讯会有问题

另外发送命令请求需要自己编写时序即可

网友L:
COM2 使用通讯特殊继电器M1120--M1131

COM1 使用通讯特殊继电器M1312--M1315

COM3 使用通讯特殊继电器M1316--M1320

网友J(2014-09-12):
没看到说明书上有这些介绍呀。

网友:
本人认为应该是rs指令执行时要查看M1312(对应COM1)、M1122(对应COM2)、M1316(对应COM3),看哪个为1,然后就发送到哪个端口上,所以这些位不能同时为1或true,只有另一个rs指令执行完毕后方能执行下一个rs指令,这不仅对同一个端口是这样,对不同的端口也是这样,这好像与各个端口可同时工作相矛盾。

网友M(2020-12-23):
还没用过台达,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