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 上电就来EF故障,请教高手!

楼主(2011-01-28):
上电就跳EF故障,请教高手!

网友A:
看台达手册上关于故障代码的解释说明及处理方法

网友B:
台达变频器及触摸屏全系列产品备件供应?找吴工15957591118

网友C:
可能是外部多功能输入端子设定有关系,因此检查清除故障来源后,按“RESET”键即可!

网友D(2011-03-01):
将外部控制线去掉,面板控制试机!如果还报就是变频器本身有问题,遇到过几次都是现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