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220v如何变出三相380v

楼主(2011-01-28):
请教各位,

一只25KW的变频器修好了, 找了一只1.5KW的电机来测试,但办公室只有单相220V的电压,怎么办啊?

网友A:
到车间去,车间有动力电。

网友B:
我也想问同样的问题,我们这用的是220转380的变压器功率500kva,单相的,给变频器供电,有些变频器单相的380也可以运行的,但是还是想用真正的三相电供电,在网上查找资料说变频器输出端接LC滤波器就可以平滑输出波形,但是还不知道怎么样做!

网友C:
告诉你个最简单的方法 : 找个380/200的变压器 ,倒过来接  220  输出就是380的....

网友D:
就像云峰说的,哪里有380V,就到哪里测试。不一定非在办公室吊死。如果非要在办公室测试,可以经过交——直——交变换得到。(废)

网友E:
回复:

周笨驰 告诉你个最简单的方法 : 找个380/200的变压器 ,倒过来接 220 输出就是380的....

你真是太有才了。。

又想换个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于告诉你个最简单的方法 : 找个380/200的变压器 ,倒过来接  220  输出就是380的....

变压器是绝对不允许反过来接的,你乱说,出了人命算你头上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C:
关于告诉你个最简单的方法 : 找个380/200的变压器 ,倒过来接  220  输出就是380的....

变压器是绝对不允许反过来接的,你乱说,出了人命算你头上吗

呵呵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C:
关于告诉你个最简单的方法 : 找个380/200的变压器 ,倒过来接  220  输出就是380的....

变压器是绝对不允许反过来接的,你乱说,出了人命算你头上吗

李刚(ligang12310)的话你何必较真?!

网友I:
如果变压器反接的话,变出的电压就不是380了,会很高的。很危险的

网友J:
还是找380v电源吧

网友K:
请说变压器反接后危险的人实验下或学习下变压器的原理再发表意见好不好

“变压器”顾名思义就是变压,可以实现降压、升压、隔离等功能

象LZ的问题,大家多是买380/220的变压器反接用的,或者买输入电压接线是0/220/380的变压器,接成自偶工作方式,一般的维修不具备3相电源的多这样用。当然有缺相保护的变频要把保护去掉才可试机,同时电源要满足容量要求,否则大机器只能带小电机轻载测试

网友L:
不知道又想换个名字的工控积分是怎么挣来的?像变压器的这种接法搞变频器维修的10个有9个是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又想换个名字的工控积分是怎么挣来的?像变压器的这种接法搞变频器维修的10个有9个是这样用的!

220V转成380V应该没问题,但单相380V如何转成三相380V呢?

或者象前面有人谈到的,"有缺相保护的变频要把保护去掉才可试机",难道就接单相380V进变频器,然后去掉变频器的缺相保护,就可以输出三相U,V,W到电机吗?

网友L:
这种方法应用的前提是小负载测试用,两相380v和三相380v输入变频器的整流环节后直流母线的电压接近380*1.732v通过逆变环节后就可以输出三相0~380v电压。其实没有缺相保护的变频器如果负载不大时可以长时间运行的,只不过输入电流是三相的1.5倍(自己理解为什么)。

网友M:
呵呵,装个1.5KW的发电机

网友N:
如果你只想试试参数及功能的话,或者只是试验能不能用,用220V电压也可以实现,只是时间不要太长,半小时没问题,再长我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