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故障处理

楼主(2011-01-28):
直流电机故障及处理方法
例1. 电机型号ZKKL280-12/315KW,调速器型号6RA7091.
现象;电机高速运行时(速度给定520转)速度不稳定,转速在470-540之间变化,电流在±400A之间不断地摆动。脱开负载优化25/26参数无效。检查参数P225(速度调节器增益)为2.12,参数P226(速度调节器积分时间)为0.190S基本正常,但发现参数P227(速度调节器软化)为0.0%是出厂设定数,将P227试着修改为6.0%后运转速度正常。给定速度520时实际速度r025显示为518-520,完全满足要求。
例2. 电机型号ZKKL280-12/315KW,调速器型号6RA7091.
现象;电机在运转在低速时传动三角带抖动严重,可以看到电机轮转动不均匀有冲动现象。检查参数P225(速度调节器增益)为24.29,该参数系统默认值为3.0显然太高了,修改为3.0后试车明显好多了,脱开负载优化25/26参数后P225=2.12。试车运行十分平稳,一切正常。
例3. 电机型号ZKKL315-24/315KW,调速器型号6RA7091.
现象;电机在运转在低速时传动三角带抖动严重,可以看到电机轮转动不均匀有冲动现象,但电机反转时正常。检查所有相关参数均正常,优化所有参数也无效。经重新调整换向器刷握位置后运转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