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川变频器低速时转速不稳的问题

楼主(2011-01-28):
修好一台22kw的安川616G5的变频器,铁壳的变频器,原来的模块坏掉了一只,模块是日本富士的1200v100a。据原来修这个变频器的电工说这台变频器换过好多次模块了,过几个月后就又烧了,保险也坏掉了,我怀疑散热不好导致频繁烧模块,检查了风扇正常的,散热基本良好,在不接模块情况下用示波器测触发的六路波形在50HZ频率下基本正常,触发波形基本良好,没有看见波形畸变,1HZ的触发波形没有测量,但是装上模块后连接一个1.5kw电机后,在输出1HZ频率下电机转速发啃,就是转速不均匀,就好像电机转到一个角度后停住接着在转这样,(是在操作面板控制的,变频器的外部控制信号端子什么都没接,都是在操作面板控制的)高速下看不出来到底转速均匀不均匀,带22KW的电机也是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排除了电机的问题,是不是设置的问题呢?这个故障确实挺令人困惑。烦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驱动板没修好, 如果驱动板修好了的话,就是主板的问题,我觉得驱动板没彻底修好的可能性大,另外问下,换的模块是新的吗?

楼主:
不是新的,也是拆机模块,两只150a的一只100a的,好像和这个模块电流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B:
你应该检查一下电动机速度变化时 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是否随着变化 这样可以确定是否为变频器参数问题 。

你这个问题牵涉到U/f等于常数时变频调速的机械特性.
在保持U/f等于常数的条件下, 在电阻因素忽略不计时, M才与f无关

一般变频器在低频下时,电阻因素已不可忽略不计! M随f 而减小,电机会出现转速不均匀,需要适当提高U1, 以补偿电阻上的压降.

希望对你有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