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伺服电机用霍尔信号问题

楼主(2011-01-28):
伺服电机用霍尔信号做伺服反馈,在恶劣的工业环境下是否有干扰?请版主和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Parker的Compax3可以采用模拟量Hall作为反馈。我也看到某些早期伺服采用hall作为反馈。

既然驱动器可以采用Hall做反馈,那么只要注意好做好屏蔽措施就可以了。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本来想直接采用差分编码器信号,一路进elmo驱动器主反馈通道,另一路从驱动器的辅助编码器通道到控制卡,结果试了一整天控制那端始终没有采集到信号,看来只能电机一路霍尔信号进驱动器,电机另一路编码器差分信号进控制卡。

网友A:
前面的方法是首选,而且没有理由驱动器反馈的编码器信号采集不到。这个编码器往往也是RS422差分信号。看看是否还需要额外配置。

或者用示波器检查下?

楼主:
嗯,是的,再研究研究

网友B:
辅助编码器通道也要配置的,buffered  primary(Motor) Encoder  or   differential inp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