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软件和WinCC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1-01-28):
s7-300软件的仿真问题:
开启仿真后将任意输入置1 然后 将CPU从STOP模式改成RUN-P模式 输入会被刷新为0。

WinCC仿真时设一个开关的事件为
打开将I0.0置 1 ; 将I0.1置 0
关闭将I0.1置 1 ;将I0.0置 0
在两者同仿真时将CPU的模式由STOP改成RUN-P
输入I0.0和I0.1都是0状态?
操作一次后就正常了
WCC的开关在CPU刚开始运行时不能自动识别么?还是我设置有问题?
实物的触摸屏和S7连接时是否也会出现此问题呢?

网友A:
输入作为只读不能被修改,这是组态软件的常识问题,请更换为M区域。

楼主:
我怎么连这个都没想到。。。。。笨死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