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直流调速器,电位计调速能否改为电动电位计方式?

楼主(2011-01-29):
请教:

我现在使用了一台欧陆590+的直流调速器,我现在使用的是电位计调速(0-10V)使用过程中,经常出现速度自动减到零,更换电位计后情况会好,请问能否将电位计调速改为电动电位计方式的。并给出参数设置说明及接线说明。

谢谢!

网友A:
可以更改电动电位计的方式控制的  具体怎么组态怎么接线的  呵呵具体加我

--------------------------------------------

高价现金回收工厂西门子6RA70、ABB DCS500 DCS400、欧陆590C/欧陆590P、安萨尔多等各品牌拆机、二手故障配件。
需要处理此类产品的朋友请联系我,把库存换成现金,为您资金立马回笼的好生意。
QQ:445772180
E-mail:445772180@qq.com
电话:158-0587-6438(温州) 王工

网友B:
可以更改,但是需要内部的组态要变化。

需要重新设置参数。

网友C(2011-03-02):
组态用数字口实现是一种方式,但无法实现完全平滑升速减速;还有一种无需组态,利用C7口的斜坡保持实现,效果比组态的好。有兴趣可以加我:452554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