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电源电器擂台第二十二期--如何用万用表核变压器相序?

楼主(2011-01-29):
如何用万用表核变压器低压侧分段母线的相序

1、具体方法及步骤

2、注意事项

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片说明。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每周一期,本期约11年2月7日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实验结果如下:把变压器高压侧并列,低压侧各带一段母线,母线的分段开关断开。此时分段开关的两端都有电。测量分段开关两端的A-A、A-B、A-C、B-B、B-C、C-C之间的电压,同名相之间电压基本为0,其余不同名相之间电压为400V左右,基本证明核相无误。

网友B:
请问LZ是用什么样的万用表啊?一般的好象没办法测试啊:(

网友C:
测量变压器分接段开关两端的A-A、A-B、A-C、B-B、B-C、C-C之间的电压,同相之间电压基本为0,不同名相之间电压为400V左右,这样就可以确定A;B;C各项了

网友D:
偶只会用万用表核对两台变压器的低压侧相序是否相同。如楼上所说,将两台变压器的高压侧并列接入电网,设第一台变压器低压侧分别为A1、B1、C1,第二台变压器的低压侧分别为A2、B2、C2,测量两变压器的低压侧电压A1-A2、A1-B2、A1-C2、B1-B2、B1-C2、C1-C2之间的电压,其中A1-A2、B1-B2、C1-C2之间的电压基本为0,其余不同名各相之间电压为400V左右,就证明核对相序正确。如果是一个变压器,如要求用万用表判断相序,偶就不会了(偶自己认为是不可能的,除非用相序表,偶倒目前为止还没听说有那一款万用表带相序表功能)。

网友E:
先把变压器高压侧并列,低压侧各带一段母线,母线的分段开关断开。此时分段开关的两端都有电。

测量分段开关两端的A-A、A-B、A-C、B-B、B-C、C-C之间的电压,同名相之间电压基本为0,

网友F:
同名端用万用表测电力变压器同名端没试过,大家都知道同名端即同相端或同极性端,本人基于同名端即同极性端定义,用万用表找同极性端,即可找出变压器的同名端。

最近手头正好有一个小控制变压器,用指针万用表试了一下,过程如下:
将万用表拨到电流档100uA,把两只表笔如图所示与变压器二次侧的两个端子接牢。

然后取一节数字万用表用层叠电池(数字万用表用没电的,现在大概电压6V)与变压器一次侧的两个接线端子相碰。

如果在电池相碰的瞬间万用表指针向右偏移,说明变压器一次、二次绕组上黑点端为同名端。

提别提醒:测试的电池不得长时间与变压器一次饶总接触,长时间接触会使直流电通过绕组,不但不能使万用表指针偏转,而且会因为绕组电阻小而损坏电池。

网友G:
两台变压器高压侧并列,一台主变带全站负荷,一台空载运行,在空载运行变压器低压开关两端测量两台变压器低压两端的A-A、A-B、A-C、B-B、B-C、C-C之间的电压,同名相之间电压为0,不同名相之间电压为380。

网友H:
这个还真没有考虑过,相序非得用万用表测量来确定吗?关注中

网友I:
如果是高压侧,那普通万用表不好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高压侧,那普通万用表不好用!

不是高压侧,题目已经讲明是“变压器低压侧分段母线的相序

网友J:
用万用表来判断出变压器低压侧分段母线的相序A.B.C我确实想不出什么办法,如果只是分出同相却也不难,就如浅醉闲眠说的。但如果假定一相是A相,然后在该相串入一个电容(改变它的相位),再用万能表测量该相以其他两相的电压,电压小的一相就是B相,电压大的一相就是C相。.这个方法没试过,有点想当然,和大家一起探讨,不知可不可行。

网友K:
同名端用万用表测电力变压器同名端没试过,大家都知道同名端即同相端或同极性端,本人基于同名端即同极性端定义,用万用表找同极性端,即可找出变压器的同名端。

最近手头正好有一个小控制变压器,用指针万用表试了一下,过程如下:
将万用表拨到电流档100uA,把两只表笔如图所示与变压器二次侧的两个端子接牢。        引用7楼。办法不错

然后取一节数字万用表用层叠电池(数字万用表用没电的,现在大概电压6V)与变压器一次侧的两个接线端子相碰。

如果在电池相碰的瞬间万用表指针向右偏移,说明变压器一次、二次绕组上黑点端为同名端。

提别提醒:测试的电池不得长时间与变压器一次饶总接触,长时间接触会使直流电通过绕组,不但不能使万用表指针偏转,而且会因为绕组电阻小而损坏电池。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同名端用万用表测电力变压器同名端没试过,大家都知道同名端即同相端或同极性端,本人基于同名端即同极性端定义,用万用表找同极性端,即可找出变压器的同名端。

最近手头正好有一个小控制变压器,用指针万用表试了一下,过程如下:
将万用表拨到电流档100uA,把两只表笔如图所示与变压器二次侧的两个端子接牢。

然后取一节数字万用表用层叠电池(数字万用表用没电的,现在大概电压6V)与变压器一次侧的两个接线端子相碰。

如果在电池相碰的瞬间万用表指针向右偏移,说明变压器一次、二次绕组上黑点端为同名端。

提别提醒:测试的电池不得长时间与变压器一次饶总接触,长时间接触会使直流电通过绕组,不但不能使万用表指针偏转,而且会因为绕组电阻小而损坏电池。

办法不错

网友L:
又没有结贴,电叉这是干什么?

本期奖不发鸟,下期发奖,从电叉账户里面扣出来发。

网友D:
引用 网友L:

又没有结贴,电叉这是干什么?

本期奖不发鸟,下期发奖,从电叉账户里面扣出来发。

同意!

楼主:
50MP获得者:hh_clei          陈石头
10MP获得者:惊涛骇浪       jingtao

                          AQD008        AQD008
                          cntszxb          浅醉闲眠

                          maomian     maomian

                          the_wise      最后回复
30积分获得者: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又没有结贴,电叉这是干什么?

本期奖不发鸟,下期发奖,从电叉账户里面扣出来发。

惭愧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