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进自动化杯擂台第4期——变频器常用参数有哪些?

楼主(2011-01-29):
        讨论主题:变频器常用参数有哪些?请详细解释,最好结合实际本行业应用案例?

        要求:最好结合自己实际工作。

        参与方式:采取跟帖的方式参与。

        评奖规则:由活动组织者评奖,并进行公开公布告示,优胜奖重点考虑在讨论中结合易驱变频器、东元变频器、安川变频器、永宏PLC的使用进行阐述的活动参与者。

        活动结贴:每个月末出新一期擂台,每月初负责结贴。

        奖项设置:每期设优胜奖一名,奖励300元人民币,鼓励奖四名,奖励50元人民币,每12期获得本活动奖励总额第一名(出现相同情况则看谁首先获得该年度活动优胜奖)者获选年度技术专家,获得1000元人民币奖励。

        活动发奖:每月头5个工作日发放上月活动奖励,获奖选手需提供农业银行转帐卡号以便发奖。

上海安川变频器代理,安川变频器维修 安川变频器销售
安川变频器销售,安川变频器配件  热线021-54301846
销售电话:13917560938     于工

安川变频器H1000A1000V1000J1000E1000T1000

H1000替换安川G7 高性能&多用途!真正的矢量控制通用变频器

A1000替换安川F7 电流矢量控制通用变频器

V1000替换安川V7: 性能惊人!使用简单的真正电流矢量控制小型变频器

J1000替换安川J7:从小巧精致的变频器感受高可靠性!简洁操作、简单设定

E1000替换安川E7风机水泵专用变频器  节能&高效率!

L1000替换安川L7同步、异步电机兼用,垂直电梯专用的矢量控制变频器

上海盈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于先生:13917560938 在线qq:1281593369
电话:021-54301846 021-54301815
传真:021-39650490
邮箱:shanghaiyingjin@sina.com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罗阳路168B208

网友A:
首先是电机参数-----功率、频率、电流、电压。

2,频率的控制方式------是通过DI输入还是AI输入来进行控制,是否需要多段速。

3,是否需要PID控制。需要的话,设置相应参数。

4,是否需要通讯。

网友B:
1、基本参数设置:电机功率、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频率(基准频率、上下限频率);

2、通讯参数设置:波特率、通讯协议.....

3、。。。。。

网友C:
补充:

其次是AI和AO的设置,4MA,20MA,加速时间

网友D:
先占楼再发帖

变频器的参数一般分为几组,如基本参数设置、电机参数设置等等

网友E:
除了上述的电机参数、加减时间参数、模拟量类型/量程参数或数字量输入和输出参数、设置参数通讯参数(如果需要的话)等,我也来添加一些:

一、最近设备中的偏航控制是需要增加制动的变频控制。那就需要考虑一个时序参数啦。比如控制时序如下:

1、先有变频运行指令;

2、制动释放;

3、制动打开后的反馈正常后按照加速时间提高频率;

4、变频器停止指令,按照减速时间降低频率;

5、制动。

这样的过程都是需要比较合适的延时来控制的,截图给大家看看我们使用KEB F5变频器的时序以及相关参数解释。

a.时序图

b. 参数
二、以前也做过带供水基板变频供水系统,有几组参数有他的特殊性,介绍如下:
1、PID参数;
2、两组压力给定参数(相当于用水高峰和非高峰压力给定值);
3、小泵休眠参数,即根据压力和时间来启动小泵或关闭小泵。

网友F:
变频器功能参数很多,一般都有数十甚至上百个参数供用户选择。实际应用中,没必要对每一参数都进行设置和调试,多数只要采用出厂设定值即可。但有些参数由于和实际使用情况有很大关系,且有的还相互关联,因此要根据实际进行设定和调试。
  因各类型变频器功能有差异,而相同功能参数的名称也不一致,为叙述方便,本文以富士变频器基本参数名称为例。由于基本参数是各类型变频器几乎都有的,完全可以做到触类旁通。
  一 加减速时间
  加速时间就是输出频率从0上升到最大频率所需时间,减速时间是指从最大频率下降到0所需时间。通常用频率设定信号上升、下降来确定加减速时间。在电动机加速时须限制频率设定的上升率以防止过电流,减速时则限制下降率以防止过电压。
加速时间设定要求:将加速电流限制在变频器过电流容量以下,不使过流失速而引起变频器跳闸;减速时间设定要点是:防止平滑电路电压过大,不使再生过压失速而使变频器跳闸。加减速时间可根据负载计算出来,但在调试中常采取按负载和经验先设定较长加减速时间,通过起、停电动机观察有无过电流、过电压报警;然后将加减速设定时间逐渐缩短,以运转中不发生报警为原则,重复操作几次,便可确定出最佳加减速时间。
  二 转矩提升
  又叫转矩补偿,是为补偿因电动机定子绕组电阻所引起的低速时转矩降低,而把低频率范围f/V增大的方法。设定为自动时,可使加速时的电压自动提升以补偿起动转矩,使电动机加速顺利进行。如采用手动补偿时,根据负载特性,尤其是负载的起动特性,通过试验可选出较佳曲线。对于变转矩负载,如选择不当会出现低速时的输出电压过高,而浪费电能的现象,甚至还会出现电动机带负载起动时电流大,而转速上不去的现象。
  三 电子热过载保护
  本功能为保护电动机过热而设置,它是变频器内CPU根据运转电流值和频率计算出电动机的温升,从而进行过热保护。本功能只适用于“一拖一”场合,而在“一拖多”时,则应在各台电动机上加装热继电器。
  电子热保护设定值(%)=[电动机额定电流(A)/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A)]×100%。
  四 频率限制
  即变频器输出频率的上、下限幅值。频率限制是为防止误操作或外接频率设定信号源出故障,而引起输出频率的过高或过低,以防损坏设备的一种保护功能。在应用中按实际情况设定即可。此功能还可作限速使用,如有的皮带输送机,由于输送物料不太多,为减少机械和皮带的磨损,可采用变频器驱动,并将变频器上限频率设定为某一频率值,这样就可使皮带输送机运行在一个固定、较低的工作速度上。
  五 偏置频率
  有的又叫偏差频率或频率偏差设定。其用途是当频率由外部模拟信号(电压或电流)进行设定时,可用此功能调整频率设定信号最低时输出频率的高低,如图1。有的变频器当频率设定信号为0%时,偏差值可作用在0~fmax范围内,有的变频器(如明电舍、三垦)还可对偏置极性进行设定。如在调试中当频率设定信号为0%时,变频器输出频率不为0Hz,而为xHz,则此时将偏置频率设定为负的xHz即可使变频器输出频率为0Hz。
  六 频率设定信号增益
  此功能仅在用外部模拟信号设定频率时才有效。它是用来弥补外部设定信号电压与变频器内电压(+10v)的不一致问题;同时方便模拟设定信号电压的选择,设定时,当模拟输入信号为最大时(如10v、5v或20mA),求出可输出f/V图形的频率百分数并以此为参数进行设定即可;如外部设定信号为0~5v时,若变频器输出频率为0~50Hz,则将增益信号设定为200%即可。
  七 转矩限制
  可分为驱动转矩限制和制动转矩限制两种。它是根据变频器输出电压和电流值,经CPU进行转矩计算,其可对加减速和恒速运行时的冲击负载恢复特性有显著改善。转矩限制功能可实现自动加速和减速控制。假设加减速时间小于负载惯量时间时,也能保证电动机按照转矩设定值自动加速和减速。

驱动转矩功能提供了强大的起动转矩,在稳态运转时,转矩功能将控制电动机转差,而将电动机转矩限制在最大设定值内,当负载转矩突然增大时,甚至在加速时间设定过短时,也不会引起变频器跳闸。在加速时间设定过短时,电动机转矩也不会超过最大设定值。驱动转矩大对起动有利,以设置为80~100%较妥。
  制动转矩设定数值越小,其制动力越大,适合急加减速的场合,如制动转矩设定数值设置过大会出现过压报警现象。如制动转矩设定为0%,可使加到主电容器的再生总量接近于0,从而使电动机在减速时,不使用制动电阻也能减速至停转而不会跳闸。但在有的负载上,如制动转矩设定为0%时,减速时会出现短暂空转现象,造成变频器反复起动,电流大幅度波动,严重时会使变频器跳闸,应引起注意。
  八 加减速模式选择
  又叫加减速曲线选择。一般变频器有线性、非线性和S三种曲线,通常大多选择线性曲线;非线性曲线适用于变转矩负载,如风机等;S曲线适用于恒转矩负载,其加减速变化较为缓慢。设定时可根据负载转矩特性,选择相应曲线,但也有例外,笔者在调试一台锅炉引风机的变频器时,先将加减速曲线选择非线性曲线,一起动运转变频器就跳闸,调整改变许多参数无效果,后改为S曲线后就正常了。究其原因是:起动前引风机由于烟道烟气流动而自行转动,且反转而成为负向负载,这样选取了S曲线,使刚起动时的频率上升速度较慢,从而避免了变频器跳闸的发生,当然这是针对没有起动直流制动功能的变频器所采用的方法。
  九 转矩矢量控制
  矢量控制是基于理论上认为:异步电动机与直流电动机具有相同的转矩产生机理。矢量控制方式就是将定子电流分解成规定的磁场电流和转矩电流,分别进行控制,同时将两者合成后的定子电流输出给电动机。因此,从原理上可得到与直流电动机相同的控制性能。采用转矩矢量控制功能,电动机在各种运行条件下都能输出最大转矩,尤其是电动机在低速运行区域。
  现在的变频器几乎都采用无反馈矢量控制,由于变频器能根据负载电流大小和相位进行转差补偿,使电动机具有很硬的力学特性,对于多数场合已能满足要求,不需在变频器的外部设置速度反馈电路。这一功能的设定,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有效和无效中选择一项即可。与之有关的功能是转差补偿控制,其作用是为补偿由负载波动而引起的速度偏差,可加上对应于负载电流的转差频率。这一功能主要用于定位控制。
  十 节能控制
  风机、水泵都属于减转矩负载,即随着转速的下降,负载转矩与转速的平方成比例减小,而具有节能控制功能的变频器设计有专用V/f模式,这种模式可改善电动机和变频器的效率,其可根据负载电流自动降低变频器输出电压,从而达到节能目的,可根据具体情况设置为有效或无效。
  要说明的是,九、十这两个参数是很先进的,但有一些用户在设备改造中,根本无法启用这两个参数,即启用后变频器跳闸频繁,停用后一切正常。究其原因有:(1)原用电动机参数与变频器要求配用的电动机参数相差太大。(2)对设定参数功能了解不够,如节能控制功能只能用于V/f控制方式中,不能用于矢量控制方式中。(3)启用了矢量控制方式,但没有进行电动机参数的手动设定和自动读取工作,或读取方法不当。

网友G:
       变频器是利用交流电动机的同步转速随电机电压频率变化而变化的特性而实现电动机调速运行的装置,其中,有几个参数的设定非常重要,将直接影响变频器的合理使用。 几个重要参数的设定如下介绍:

a. V/f类型的选择

         V/f类型的选择包括最高频率、基本频率和转矩类型等。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频率是变频器-电动机系统可以运行的最高频率。由于变频器自身的最高频率可能较高,当电动机容许的最高频率低于变频器的最高频率时,应按电动机及其负载的要求进行设定。基本频率是变频器对电动机进行恒功率控制和恒转矩控制的分界线,应按电动机的额定电定电压设定。转矩类型指的是负载是恒转矩负载还是变转矩负载。用户根据变频器使用说明书中的V/f类型图和负载的特点,选择其中的一种类型。我们根据电机的实际情况和实际要求,最高频率设定为83.4Hz,基本频率设定为工频50Hz。负载类型:50Hz以下为恒转矩负载,50~83.4Hz为恒功率负载。

b. 如何调整启动转矩

          调整启动转矩是为了改善变频器启动时的低速性能,使电机输出的转矩能满足生产启动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在异步电机变频调速系统中,转矩的控制较复杂.在低频段,由于电阻、漏电抗的影响不容忽略,若仍保持V/f为常数,则磁通将减小,进而减小了电机的输出转矩。为此,在低频段要对电压进行适当补偿以提升转矩。可是,漏阻抗的影响不仅与频率有关,还和电机电流的大小有关,准确补偿是很困难的。近年来国外开发了一些能自行补偿的变频器,但所需计算量大,硬件、软件都较复杂,因此一般变频器均由用户进行人工设定补偿。针对我们所使用的变频器,转矩提升量设定为1% ~5%之间比较合适。

c. 加、减速时间的设定

         加速时间就是输出频率从0上升到最大频率所需时间,减速时间是指从最大频率下降到O所需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 通常用频率设定信号上升、下降来确定加减速时间。在电动机加速时须限制频率设定的上升率以防止过电流,减速时则限制下降率以防止过电压。加速时间设定要求:将加速电流限制在变频器过电流容量以下,不使过流失速而引起变频器跳闸:减速时间设定要点是: 防止平滑电路电压过大,不使再生过压失速而使变频器跳闸。加减速时间可根据负载计算出来,但在调试中常采取按负载和经验先设定较长加减速时间,通过起、停电动机观察有无过电流、过电压报警:然后将加减速设定时间逐渐缩短, 以运转中不发生报警为原则,重复操作几次,便可确定出最佳加减速时间。使用中若在启动过程中出现过流,则可适当延长加速时间;若在制动过程中出现过流,则适当延长减速时间;另一方面,加、减速时间不宜设定太长,时间太长将影响生产效率,特别是频繁启、制动时。我们将加速时间设定为15s,减速时间设定为5s。

d. 频率跨跳

           普通变频器均备有频率跨跳功能,用户可以根据系统出现振荡的频率点,在V/f曲线上设置跨跳点及跨跳宽度。

值得注意的是:V/f控制的变频器驱动异步电机时,在某些频率段,电机的电流、转速会发生振荡,严重时系统无法运行,甚至在加速过程中出现过电流保护使得电机不能正常启动,在电机轻载或转动量较小时更为严重。因此变通变频器均备有频率跨跳功能,用户可以根据系统出现振荡的频率点,在V/f曲线上设置跨跳点及跨跳点宽度。当电机加速时可以自动跳过这些频率段,保证系统正常运行。

e. 过负载率设置

        该设置用于变频器和电动机过负载保护。

值得注意的是:当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大于过负载率设置值和电动机额定电流确定的OL设定值时,变频器则以反时限特性进行过负载保护(OL),过负载保护动作时变频器停止输出。

f.电机参数的输入

       变频器的参数输入项目中有一些是电机基本参数的输入,如电机的功率、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转速、极数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参数的输入非常重要,将直接影响变频器中一些保护功能的正常发挥,一定要根据电机的实际参数正确输入,以确保变频器的正常使用。

网友H:
变频器常用参数有:额定电压,电流,频率,加减速时间等。安川变频器参数设置: A1-02 (控制模式选择) B1-01 (频率指令选择) B1-02 (停止方式选择) C1-01 (加速时间) C1-02 (减速时间) D1-01 (频率指令1 O1-03设定 ) D1-02 (频率指令2 多段速指令1 ON) D1-03 (频率指令3 多段速指令2 ON) D1-04 (频率指令4 多段速指令1,2 ON) D1-05 (频率指令5 多段速指令3 ON) D1-06 (频率指令6 多段速指令1 ,3ON) E1-03 (v/f曲线选择) E1-04 (最高输出频率) E1-05 (最大电压) E1-06 (基本频率) E1-09 (最低输出频率) H1-01 (端子S3的功能选择: 多段速指令1) H1-02 (端子S4的功能选择: 多段速指令2) H1-03 (端子S5的功能选择: 多段速指令3)

网友I:
我们是生产水泥包装机设备的,所用到的功能很简单,主要用一个远程控制盒来调节设备的运行转速,附带输出一些运行信号。

我们主要用的进口品牌有西门子、ABB、富士、三菱、施耐德;国产的以森兰为主,其它品牌目前还没正式使用,也做过一些实验,但没在现场应用。用森兰这个品牌主要考虑到森兰的售后还是不错的。(这里不是为森兰打广告,呵呵)由于我们采购森兰的量比较大,所以如果某个客户的森兰变频器有问题,而当地又有森兰办事处的话,森兰会替我们到现场处理问题,这省了我们很多事情。

对于所设置的参数问题,前面我说过了,我们只是用远控盒调整设备的转速,所输入的信号只是电机的一些参数,包括:额定电压、电机电流、电机功率、电机额定功率因数、电机额定转速、输出特性标定、风机停机延时时间(我们一般都设置为300秒)。还有就是变频器通过继电器输出地信号:备妥、运行、故障三个输出。另外针对客户的不同要求,对转速进行限速,把最大频率进行更改,比如设为40Hz.

再有就是变频器的控制方式了,我们一般都选用外控。在机器旁边安装远控盒,便于现场操作。

还有的特殊客户要求实现远程调速,在输出模拟信号给中控室,这个我们一般都是用你西门子来实现的,接入4-20mA信号,输出4-20mA信号。

网友J:
自己常设的变频器参数:

1)和电机相关的参数:功率,额定电流,额定电压,额定频率(因为有用到基频为25Hz和33.3Hz的变频电机),电机极数,电机自整定参数(也有称为自学习参数)

2)控制参数:频率给定方式,控制方式(V/F、开环矢量、闭环矢量),运行方式,频率上限,加减速时间,禁止反转,多段速度频率,转矩提升

网友K:
你们都说到了,我弃权

网友L:
老是报错误,无发提交?

网友L:
处以上参数,应该还有其他参数.如LG变频器MAK参数

01 inv capacity 7.5KW-4

网友L:
01 inv capacity 7.5KW-4

01  inv capacity     7.5KW-4

02  VDC 540.0V  99.8%

03  Temperature   7

05   analog   band     0,20HZ

06   IPO V Band     40V

07    SS ACC  time      10.0 s

08    self  BX  mode    YES

09    Auto  check      0.08s

10    ON-time     7:10:15:00:53

11    Run    time       4:09:27:16:50

20     trip  sel       011

22    carrier  fix      NO

23    AVR-regen     NO

24    SwOCS select     YES

25    HwOCS Time     0ms

30    Gft   Level    30%

31    Gft   perc     3%

40    MEM(0000)     0000HEX

41    EEP(0000)      0000HEX

42    Max  Loop     0.9ms

43    Mean   Loop    0.9ms

49    MAK  init      NO

太难了,总是提示非法字符.不明白以上有什么非法字符?

网友C:
百度的太多了

网友M:
根据我们的使用经验主要分为3类参数:

1、电机参数:驱动电机相关的功率、频率、转速、电流等;

2、功能参数:矢量/VF、PID、外部控制模式等选择;

3、IO参数:DI、DO、AI、AO等外部连接辅助控制信号的设置与配置;

网友N:
职业看帖子。

网友O:
我来举个例子,虽然这个例子的变频器目前已停产,但仅以该例进行说明。

三菱FR-E500系列变频器常用参数设定:
P79以外的参数只有在PU操作模式下(面板上的PU指示灯亮)才能进行修改,否则显示“Err.”错误。如在外部模式,需要设定P79参数转换为PU操作模式0或1或3或4或6或7或8。如果P79设为0或6或7或8,需要按MODE键显示到“OP.ND”,然后按上升/下降键把当前模式置为PU操作模式,才能修改参数。
Pr.0:转矩提升。变频器和电机相距较远,低速范围时电机转矩不足等情况下,把设定值调大使用。
Pr.1:上限频率。建议设为90Hz或更小,因为频率更高时,电机容易发热(虽然频率增高,电机转速会增高,同时散热风扇转速也高了,但散热能力的增加却比不上发热的增加幅度,电机外壳温度将会更高),也容易出现啸叫(此时可以调节载波频率,请参阅Pr.72)。
Pr.2:下限频率。建议设为25Hz或更大,因为频率更低时,电机容易发热(损耗会更大),也容易出现电机无法运转的情况(此时可以调节转矩提升,请参阅Pr.0)。
Pr.4:3速设定(高速)。如果电路上有3速设定功能,该参数需要设定。
Pr.5:3速设定(中速)。如果电路上有3速设定功能,该参数需要设定。
Pr.6:3速设定(低速)。如果电路上有3速设定功能,该参数需要设定。
Pr.7:加速时间。如果机械上或控制上有要求,可以设得较大或设为0秒。
Pr.8:减速时间。如果机械上或控制上有要求,可以设得较大或设为0秒(最小减速时间最好不要低于0.5秒,否则减速时容易过流)。
Pr.9:电子过电流保护。设为电机在变频器输出电压等级下的的额定电流。
Pr.14:适用负荷选择。当负载不是恒转矩(运输机械、台车),而是变矩负载(风机、水泵)、提升类负载时,该参数需要设定。
Pr.37:旋转速度表示。需要显示旋转速度时,该参数需要设定。
Pr.38:5V(10V)输入时频率:当采用接于端子2-5之间的电位器来调节频率时,如果希望频率上限超过50Hz,该参数需要设定。
Pr.65:再试选择。当设备为无人值守设备时,该参数需要设定。
Pr.67:报警发生时再试次数。当设备为无人值守设备时,该参数需要设定。
Pr.68:再试等待时间。当设备为无人值守设备时,该参数需要设定。
Pr.72:PWM频率选择。当电机运行频率高于50Hz比较多时,会发出“吱吱”的响声。要减少这个噪音,该参数需要设定(至于是增加还是减小,请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原则上应该是增加,但也遇到过减小PWM频率能够减小噪音的情况)。
Pr.73:0-5V/0-10V选择。当采用0-10V信号来作为频率设定信号时,该参数需要设定为“1”。
Pr.75:复位选择/PU脱离/PU停止选择:如果希望在外部和通讯控制模式下STOP/RESET键不起作用,该参数需要设定为“0”。其它情况请根据实际进行设定。
Pr.77:参数写入禁止选择:在所有参数调试完毕后,建议将此参数设为“1”,避免别人出现误操作。
Pr.78:反转防止选择:当设备只需要一个运转方向,而出现反转会造成人身或设备危险时,该参数需要设定。
Pr.79:操作模式选择: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定。平常可以设为“0”或“3”。
Pr.128-134:PID控制。当设备需要进行恒温/恒压等PID控制时,这些参数需要设定。

网友P:
以西门子MM440为例:

1、参数复位:

2、快速设置:

P0003 设置参数访问等级
              = 1 标准级(只需要设置最基本的参数)
              = 2 扩展级
              = 3 专家级
P0010 = 1 开始快速调试
    注意:
            1. 只有在P0010=1的情况下,电机的主要参数才能被修改,如:P0304,P0305等
            2. 只有在P0010=0的情况下,变频器才能运行
P0100 选择电机的功率单位和电网频率。
           = 0 单位 kW,频率50Hz
           = 1 单位 HP,频率60Hz
           = 2 单位 kW,频率60Hz
P0205 变频器应用对象
           = 0 恒转矩(压缩机,传送带等)
           = 1 变转矩(风机,泵类等)
P0300[0] 选择电机类型
          = 1 异步电机
          = 2 同步电机
P0304[0] 电机额定电压:
      注意:电机实际接线(Y/Δ)
P0305[0] 电机额定电流:
      注意:电机实际接线(Y/Δ)
            如果驱动多台电机,P0305的值要大于电流总和
P0307[0] 电机额定功率
        如果P0100 = 0或2,单位是kW
        如果P0100 = 1,单位是hp
P0308[0] 电机功率因数
P0309[0] 电机的额定效率
      注意:
         如果P0309设置为0,则变频器自动计算电机效率
         如果P0100设置为0 ,看不到此参数
P0310[0] 电机额定频率
        通常为50/60Hz ,非标准电机,可以根据电机铭牌修改。
P0311[0] 电机的额定速度     矢量控制方式下,必须准确设置此参数
P0320[0] 电机的磁化电流
          通常取默认值
P0335[0] 电机冷却方式
           = 0利用电机轴上风扇自冷却
           = 1利用独立的风扇进行强制冷却
P0640[0] 电机过载因子
           以电机额定电流的百分比来限制电机的过载电流
P0700[0] 选择命令给定源(启动/停止)
             = 1 BOP(操作面板)
             = 2 I/O 端子控制
             = 4 经过BOP链路(RS232)的USS控制
            = 5 通过COM链路(端子29,30)
            = 6 Profi bus(CB通讯板)
     注意:改变P0700设置,将复位所有的数字输入输出至出厂设定

P1000[0] 设置频率给定源
            = 1 BOP电动电位计给定(面板)
            = 2 模拟输入1通道(端子3,4)
            = 3 固定频率
           = 4 BOP链路的USS控制
           = 5 COM链路的USS(端子29,30)
           = 6 Profi bus(CB通讯板)
           = 7 模拟输入2通道(端子10,11)
P1080[0] 限制电机运行的最小频率
P1082[0] 限制电机运行的最大频率
P1120[0] 电机从静止状态加速到最大频率所需时间
P1121[0] 电机从最大频率降速到静止状态所需时间
P1300[0] 控制方式选择
          = 0 线性V/F,要求电机的压频比准确
          = 2 平方曲线的V/F控制
          = 20 无传感器矢量控制
          = 21 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
P3900 结束快速调试
         = 1 电机数据计算,并将除快速调试以外的参数恢复到工厂设定
         = 2 电机数据计算,并将I/O设定恢复到工厂设定
         = 3 电机数据计算,其它参数不进行工厂复位。
P1910 = 1 使能电机识别,出现A0541报警,马上启动变频器

网友Q:
我所涉及的产品是上海雷诺尔电气有限公司产的变频器:RNB30000(已经停产)RNB5000;RNB8000系列;我负责客户群主要在珠三群。通常用到的参数: F04命令模式=0键盘;1端子;F05主设定源选择=0键盘数字给定;2,3,4分别是端子模拟电压(0-10v);电流(0-20mA;4-20mA);F06=第一加速时间;F07=第一减速时间;F14=在启动模式=3按常规上电延时自启动;F183=电机额定电流;F185=电机额定转速;F187=电机额定功率因素;F188=电机极对数;等等 ;闭环控制另外在此基础上在添加闭环参数设定。

网友R:
谢谢大家的变频器参数设定经验,我们公司使用的就有三菱变频器FR-E500,虽然淘汰了。

网友B:
看了大家的发言,基本都是泛泛的谈一些参数设置,没有说一些参数的设置经验的。石头献丑这这里谈谈变频器加减速时间参数设置的经验:1)、加、减速时间的预置以变频器不跳闸为原则。

                           2)、加速时间。通常将加速时间常数预置得长一些,然后观察系统在启动过程中的电流大小,如启动电流较小,可以逐渐缩短加速时间,直到启动电流接近上限制为止;

                          3)、减速时间。通常将减速时间常数预置得长一些,通过观察系统在停机过程中的直流电压的大小,如直流电压较小,可以逐渐缩短减速时间,直到直流电压接近上限时为止;

                         4)、对于一些负载对启动、制动减速时间无要求的情况,如风机、水泵,其加、减速时间可以适当预置得长一些;

                         5)、加减速时间的粗测:a)、测定工频运行的自由停机时间T自由停机。b)、加、减速时间按停机时间的三分之一预置:T加=T减=T自由停机 ∕ 3 ;c)、根据负载要求修正加、减速时间。

网友S:
根据我们的使用经验主要分为

1、电机参数:驱动电机相关的功率、频率、转速、电流等;

2、功能参数:矢量/VF、PID、外部控制模式等选择

网友G:
        这里另外附带本公司内部人员总结的西门子变频器6SE70、整流单元、6RA70、440等调试参数 的设置和调试步骤:(主要为西门子6se70系列)

6SE70调试基本参数设置
恢复缺省设置
P053=6 允许参数存取
6:允许通过PMU和串行接口OP1S变更参数
P060=2 固定设置菜单
P366=0 0:具有PMU的标准设置
1:具有OP1S的标准设置
P970=0 参数复位
参数设置 P060=5 系统设置菜单
P071= 装置输入电压
P095=10 异步/同步电机,国际标准
P100= 1:V/f控制
3:无测速机的速度控制
4:有测速机的速度控制
5:转矩控制
P101= 电机额定电压
P102= 电机额定电流
P103= 电机励磁电流,如果此值未知,设P103=0
当离开系统设置,此值自动计算。
P104= 电机额定功率因数
P108= 电机额定转速
P109= 电机级对数
P113= 电机额定转矩
P114=3 3:高强度冲击系统(在:P100=3,4,5时设置)
P115=1 计算电机模型
参数值P350-P354设定到额定值
P130= 10:无脉冲编码器
11:脉冲编码器
P151= 脉冲编码器每转的脉冲数
P330= 0:线性(恒转矩)
1:抛物线特性(风机/泵)
P384.02= 电机负载限制
P452= % 正向旋转时的最大频率或速度
P453= % 反向旋转时的最大频率或速度
数值参考P352和P353
P060=1 回到参数菜单
P128= 最大输出电流
P462= 上升时间
P464= 下降时间
P115=2 静止状态电机辩识(按下P键后,20S之内合闸)
P115=4 电机模型空载测量(按下P键后,20S之内合闸)

6SE70 变频装置调试步骤
一.内控参数设定
1.1 出厂参数设定
P053=7 允许CBP+PMU+PC 机修改参数
P60=2 固定设置,参数恢复到缺省
P366=0 PMU 控制
P970=0 启动参数复位
执行参数出厂设置,只是对变频器的设定与命令源进行设定,P366 参数选择不同,变频器的
设定和命令源可以来自端子,OP1S,PMU。电机和控制参数未进行设定,不能实施电机调试。
1.2 简单参数设定
P60=3 简单应用参数设置,在上述出厂参数设置的基础上,本应用设定电机控制参数
P071 进线电压(变频器400V AC / 逆变器540V DC)
P95=10 IEC 电机
P100=1 V/F 开环控制
3 不带编码器的矢量控制
4 带编码器的矢量控制
P101 电机额定电压
P102 电机额定电流
P107 电机额定频率HZ
P108 电机额定速度RPM
P114=0
P368=0 设定和命令源为PMU+MOP
P370=1 启动简单应用参数设置
P60=0 结束简单应用参数设置
执行上述参数设定后,变频器自动组合功能图连接和参数设定。P368 选择的功能图见手
册S0-S7,P100 选择的功能图见手册R0-R5。电机控制效果非最优。
1.3 系统参数设置
P60=5
P115=1 电机模型自动参数设置,根据电机参数设定自动计算
P130=10 无编码器
11 有编码器 (P151 编码器每转脉冲数)
P350=电流量参考值A
P351=电压量参考值V
P352=频率量参考值HZ
3 3
P353=转速量参考值1/MIN
P354=转矩量参考值NM
P452=正向旋转最大频率或速度%(100%=P352,P353)
P453=反向旋转最大频率或速度%(100%=P352,P353)
P60=1 回到参数菜单,不合理的参数设置导致故障
1.4 补充参数设定如下
P128=最大输出电流A
P571.1=6 PMU 正转
P572.1=7 PMU 反转
P462.1=2 从静止加速到参考频率的时间, P463=0(单位为秒S)
P464.1=2 从参考频率减速到静止的时间, P465=0(S)
P643.1=10V×电机最高频率/频率表最大指示
P643.2=10V×电机最大电流/电流表最大指示
P492=150% 电机转矩正限幅
P498=-150% 电机转矩负限幅
P602=1s 预励磁时间
P278=100% 无编码器速度控制中,所需最大静态转矩
P383=1000s 电机热时间常数
P384.1=150,P384.2=200 电机过载报警和停机门槛值。
1.5 调试说明
先将P100=3, P130=11 电机旋转,校验编码器的反馈波形是否正确
编码器波形正确的前提下,设定P100=4,P130=11,P151=1024。进行P115=2,4,5 的参数
优化,保证编码器矢量控制的稳定运行。
P115=2 静止状态电机辨识
P115=4 空载测试
P536=50% 速度环优化快速响应指标
P115=5 速度调节器优化
输入三个参数后均需按合闸按钮启动优化过程,该优化只适用于100=3,4 的控制方式。
二. 辅助功能设置
2.1 相关参数设定
P653.1=0 禁止开关量端子5 输出功能,允许开关量输入功能
P654.1=0 禁止开关量端子6 输出功能,允许开关量输入功能 ;
P651=B106 端子3 输出故障信号
通讯字第三个字组成:
U952.91=2 起动自由功能块91
U80.01=20 端子8 风机就绪
4 4
U80.03=22 端子9 外控有效
U80.04=B18 端子7 抱闸准备好
零速定义:
P795=KK148 选择需要比较的实际值的源
P796=2% 转速大于或等于2%时状态字bit10 为1
P797=1% 回环宽度,比较频率滞后值
P798=0.1s 延迟时间
2.2 抱闸功能参数设定
U953.48=2 使能制动功能块
P605=2 带抱闸反馈的控制功能使能
P561=278 逆变器使能控制
P564=277 设定值允许控制
P652=275 从端子4 输出控制抱闸开闭
P613=17 抱闸闭合反馈
P612=16 抱闸打开反馈
P615=148 实际速度作为抱闸控制源2
P616=1.5 最高速度的1.5%作为抱闸门限值,此参数设定要大于P800 参数设定
P800=0.5 实际速度的0.5%作为装置封锁门限
P607=0.2 抱闸接触器反馈动作延时
P617=0 抱闸信号延时
P801=0.2S
P610=184
P556.01=18 抱闸开闭准备好作为电机启动必要条件(端子101:7,0=OFF2)
P611=0 转矩门槛值设定
三. 外控参数设定
所有上述参数设定要在内控状态下设定完成。
P362=12 将第一个电机数据组MDS 拷贝到第二个电机数据组
P363=12 将第一个BICO 数据组拷贝到第二个BICO 数据组
P364=12 将第一个功能数据组拷贝到第二个功能数据组
功能数据组选择
P576.01=P576.02=22 内外控参数选择
P578.01=P578.02=22 内外控参数选择
P590 =22 内外控参数选择
外控命令组参数设定
P443.B(01)=58 P443.B(02)=3002 内外控速度设定
P554.B(01)=5 P554.B(02)=3100 控制字的源
P571.B(01)=6, P571.B(02)=1 正转给定的源
P572.B(01)=7, P572.B(02)=1 反转给定的源
5 5
P555.2=14 外部急停命令
P384.1=130%, P384.2=150%
四. 通讯参数设定
P60=4 通讯板配置
P712=2 PPO TYPE(1,2,3,4,5) 2 : 4PKW+6PZD
P722=0 禁止通讯故障
P918 总线地址
P60=1 返回参数菜单
传动反馈到PLC 的通讯字设定
P734.1=32 装置状态字1
P734.2=148 传动的速度反馈
P734.3=433 端子状态(风机/内外控)
整流单元调试步骤
1.1 出厂参数设定
P052=1 选定建立工厂设置功能
按下“P”键,运行显示“001”,根据P077 对所有参数进行工厂设置。
结束工厂设置后,显示“008”或“009”。
1.2 标准应用设置
P051=2 存取级“标准模式”
P053=7 参数设置权限使能“CB+PMU+SST1&OP”
P052=5 传动系统设置
P071=400 电源电压
P052=21 选择电路识别功能
在PMU 按下“I”键,进行电路识别,约需10s。如果出现故障,则必须重新识
别。(r947,r949 显示故障码和故障值)
P052=0 选定返回功能。
1.3 其他设置
P554.1=P555.1=1010 由PMU 输出分闸指令,在分闸前不等待中间回路电压放电
至1.35×P071 的20%。
P603.1=1001 端子17/18 故障输出
P555.1=1005 端子13 急停
P70 设置MLFB
变频器闲置时间过长用整流单元充电方法:
P408=充电时间(分钟)
P52=20

MM440,430
一、复位为出厂缺省设置值
1、 P0010=30
2、 P0970=1
过程约3分钟
二、设置电机参数

1、P0003=3     用户访问级=3专家级
2、P0010=1     调试参数过滤器=1快速调试
3、P0304=230V 电机额定电压(以电机铭牌为准)
4、P0305=1.98A 电机额定电流(以电机铭牌为准)
5、P0307=0.37KW 电机额定功率(以电机铭牌为准)
6、P0308=0.74 电机额定功率因数(以电机铭牌为准)
7、P0310=50HZ 电机额定频率(以电机铭牌为准)
8、P0311=1380 电机额定速度(以电机铭牌为准)
三、电机识别
P1910=1
具体过程:将P1910=1以后,BOP面板的显示器显示A501,表示现在正在做电机辨识计算,还要启动变频器ON信号,然后就等待,辨识过程大约3-5分钟。当变频器自动OFF1后,就表示识别通过了。
注意:使用MM440一定要建模,要对电机做识别。也就是说P1910=1必须要做,这是起码的。否则运行的参数与实际的电机模型不符,工作不会正常的。交流控制有别于直流控制的特点之一就是需要在控制器里面对受控电机建模。
MM440的建模,就是通过P1910=1/3进行。不论P1300=什么,P1910=1都必须做!!!

四、设置其他参数
1、P0010=0 调试参数过滤器=0准备
2、P0700=5 选择数字命令信号源=5
3、P0705=99 数字输入5的功能=99
4、P0849=722.4 第二个OFF3停车命令=722.4
5、P1000=5 频率设定值的选择=5
6、P1120=2S 斜坡上升时间2S
7、P1121=1S 斜坡下降时间1S
8、P1135=0.68—0.58S OFF3的斜坡下降时间0.68—0.58S(根据停车效果调整)
9、P2010=7 USS波特率=7(115200波特)
10、P2011=0or1 USS地址,两台变频器分别设为0和1

网友T:
说那么多实际上都太理论化了

调试变频仅两点就够

1-控制方式(控制方式常见有:面板控制,端子控制及通讯控制)

2-频率给定方式(给定方式常见有:面板控制,模拟量控制及通讯控制。模拟量控制可以直接对应频率,也可以通过内部PID运算)

网友U:
1,是电机参数-----功率、频率、电流、电压。

2,频率的控制方式------是通过DI输入还是AI输入来进行控制,是否需要多段速。

3,是否需要PID控制。需要的话,设置相应参数。

4,是否需要通讯。

网友B:
引用 网友T:
说那么多实际上都太理论化了,调试变频仅两点就够1-控制方式(控制方式常见有:面板控制,端子控制及通讯控制)2-频率给定方式(给定方式常见有:面板控制,模拟量控制及通讯控制。模拟量控制可以直接对应频率,也可以通过内部PID运算)

说到PID,偶就来聊聊变频器PID参数设置问题:

有这么一个变频中央空调控制的例子,如图:

现出现这么起动问题:起动前,如反馈信号与目标信号相差很大时,起动时加速很快,导致过电流跳闸。
解决途径:

PID控制的起动方法

                           a)起动到基本频率后PID有效                                 b)PID有效前预置“频率保持时间”

基本途径:在起动过程中,使PID功能失效。
解决方法:利用变频器自身的PID起动功能
(1)安川CIMR-G7A系列
功能码b5-17用于预置“PID指令用加减速时间”。当PID功能有效时,其起动过程中的加、减速时间将由b5-17功能独立决定。
(2)西门子430系列
功能码P2293为“PID上升时间”,用于起动时防止因加速太快而跳闸。
(3)丹佛士VLT5000系列
功能码439为“工艺PID起动频率”,当收到起动信号时,变频器将转入开环控制方式运行,按加速时间加速。在达到439功能所预置的起动频率时,才转为闭环工艺控制。
(4)森兰SB70系列
功能码F7-18为“基本频率保持时间”,当变频器起动到基本频率后再适当保持一个短时间,然后转为PID控制。

网友V:
运转控制,即运转指令来源。

频率控制,即频率指令来源

频率上下限

加减速时间

电机停车方式,即刹车或自由停车

最高输出电压

网友W:
从我使用变频器的角度来看,经常必设的参数有: 电机的电流、电压、频率、运转方式、停车方式、启动方式、U/F设定、过载保护、加减速时间、控制方式

网友X:
谢谢了,学到了挺多变频器的知识

网友Y:
下面以安川变频器为例纤细阐述变频器参数设置

  安川616G5变频器的参数说明

1. 外围线路配置

  1.1 数字量输入:
   端子1正向运行 C板:Y4 F板:JP10.4
   端子2反向运行 C板:Y5 F板:JP10.5
   端子3外部故障 可编程H1-01=24 ;
   如不用端子3,变频器仍会误报外部故障,可设H1-01=F
   端子5多段速给定1 可编程H1-03=3 F板:JP10.7
   端子6多段速给定2 可编程H1-04=4 F板:JP10.8
   端子7多段速给定3 可编程H1-05=5 F板:JP10.9
   端子11为公共端 C板:COM2 F板:JP10.10
  1.2 数字量输出(继电器):9-10 变频器运行信号 可编程H2-01=0
   C板:串入抱闸接触器线圈回路 F板:JP2.10
     18-20 变频器故障 C板:X13 F板:JP2.2
  1.3 模拟量输入:
   13 - 17(0~10V - 0V) C板:V1-V0 F板:JP6.3-JP6.2

2. 一些重要参数说明

  A1-01=4 可以读取/设定全部的参数
  A1-02=3 (闭环) ; 2(开环)
  A1-03=0 初始化 (一般不用)
  B1-03=1 停止方式 (惯性停止)
  C1-01 加速时间
  C1-02 减速时间
  C2-01 加速开始S曲线 数字量可调节参数值
  C2-02 加速完成S曲线 模拟量一般不用
  C2-03 减速开始S曲线
  C2-04 减速完成S曲线
  C5-01 速度环比例增益1 (高速时)
  C5-02 速度环积分增益1 (高速时)
  C5-03 速度环比例增益2 (低速时)
  C5-04 速度环积分增益2 (低速时)
  C5-07 ASR切换频率 (高速和低速区域之间分界值)
  C6-01 载波频率 15KHz 一般不调。 仅当电机动作正常,但声音尖锐异常时可调整(≤15K         Hz)
  D1-04 爬行速度
  D1-05 检修速度 数字量可调节参数值
  D1-06 单层速度 模拟量不用,都为0
  D1-07 双层速度
  D1-08 多层速度
  E1-01 输入电压设定 一般设为400V
  E1-04 最大输出频率
  E1-05 最大电压 此四个参数值须根据电机铭牌设
  E1-06 基频        E1-04=E1-06 设为电机额定频率
  E2-01 电机额定电流
  E2-03 电机空载电流 初始值设为E2-01的40%,自整定后自动生成
  E2-04 电机极数P     P=120f/N (f-电机额定频率;N-电机额定转速)
  一般情况,N >1000rpm, P=4极
  N≤1000rpm, P=6极
  F1-01 PG参数 旋转编码器标定值
  F1-06 PG分频率
  F1-09 1 过速度检出时间
  F1-10 30 速度偏差过大检出标准
  F1-11 3.5 速度偏差过大检出时间
  H3-02 100% 模拟给定13增益
  H3-03 0 模拟给定13偏置
  H3-12 0.04 模拟量输入滤波时间
  L3-04 0 减速时失速防止功能无效,如设1则会减速时减不下来。
  监视参数
  U1-01 频率给定 (主电脑板 变频器)
  U1-02 频率输出 (变频器 电机 )
  U1-03 输出电流 通常或 做平衡系数时可监视变频器输出电流变化
  U1-05 电机速度 通过编码器检测出的实际电机速度
  U1-06 输出电压
  U1-10 输入端子状态 00000000(依次为端子8——1通断状态:0断;1通)
  U1-11 输出端子状态 00000000(“ ”依次为端子18/19-20、26、25、9-10通断状态)
  U1-23 速度偏差量
  U2-02 最近发生故障
  U3-01 最后一次故障信息
  U3-02 最后第二次故障信息
  U3-03 最后第三次故障信息
  U3-04 最后第四次故障信息
  U3-05 最后一次故障发生时的累计运行时间
  U3-06 最后第二次故障发生时的累计运行时间
  U3-07 最后第三次故障发生时的累计运行时间
  U3-08 最后第四次故障发生时的累计运行时间

  3. 特殊参数应用说明

   3.1 A1-03=0 初始化
   ★ 注:一般情形无需修改。

   ★ 当用于矢量控制,变频器参数按我司推荐值设置,且变频器也做过电机自整定,但运行时变  频器仍与电机匹配不好时,可能是变频器参数被调乱了。这时可先记录下自整定后的所有E2参数值,再设A1-03=2220,使变频器参数恢复出厂值,然后设置记录下的E2参数,变频器其它参数按我司推荐值及一些实际现场所需参数设置调试即可。

  例如,2003年3月,我在哈尔滨某公司电梯现场调试,该地另一用户反映他们自己调试碰到了问题,变频器参数按标准值设置,变频器也做过电机自整定。但无论如何调试,变频器就是不能与变频器匹配好。在此之前,他们也调试过三台同样配置的电梯,调试的效果也比较理想。此次的调试方法同以前一样,但不知为什么就是调不好。客户也在催交电梯。因此希望我过去调一下。

  我到现场后,检查主电脑板和变频器参数及外围配置,都无异常,曳引机自整定确实也做过。但在电梯运行时出现了异常:电梯加速和匀速运行正常;而在减速时,明显变频器矢量控制不够,导致曳引机有轻微失控现象。

  根据这种现象,我仔细分析了一下,判断:可能变频器中有些参数被调乱了。但在几百个参数中不可能一下子就找出来。
  于是,我就记录下自整定后的E2的参数。再设A1-03=2220,使变频器恢复出厂值,然后将E2参数设置成记录下的参数,变频器其它参数按我司推荐值及一些实际现场所需参数(如F1-01等)设置,再按标准调试方法调试。结果,变频器与曳引机匹配良好。

  接着试运行慢车,慢车正常后,再运行单层、双层、多层、顶层、底层快车。运行曲线正常后,再进行舒适感调试和平层调整,还有各项功能检查。
调试后,舒适感及其他方面客户都比较满意。

  3.2 A1-02=3 (闭环) ; 2(开环)

  ① 变频器由开环转为闭环方式,以下几个参数值一定要重新设置才能使用:
  E1-04 最大输出频率
  E1-05 最大电压
  E1-06 基频
  E2-01 电机额定电流
  E2-03 电机空载电流
  E2-04 电机极数P
  F1-01 PG参数
  F1-06 PG分频率
  ② 变频器由开环转为闭环方式,以下几个参数要重新调整,舒适感才能较好。
  C5-01 速度环比例增益1 (高速时)
  C5-02 速度环积分增益1 (高速时)
  C5-03 速度环比例增益2 (低速时)
  C5-04 速度环积分增益2 (低速时)
  C5-07 切换频率

  4. 变频器参数设定方法

  4.1 界面上共有9个按键,“LOCAL/REMOTE”为本地与远程控制转换键,“MENU”为选择菜单键,“ESC”为返回键,“JOG”为寸动键,ù、ü为加减数键,“DATA/ENTER”为确认键,“FWD/REV”为正反选择键,“>/RESET”为右移及复位键。

  4.2 参数设置

  4.2.1 进入参数设置方法
  (ù或ü键) Main Menu
“MENU”键——————à |à Operation 监视画面
|àInitialize 初始设定
|àProgramming 参数设定
|àAuto-tuning 自整定
|àModified Consts 修改过的参数

  4.2.2 “Initialize”下参数设置
Initialize---“DATA/ENTER”键à Sele ct Language /English—“ù或ü”键ài
iàA1-02=2--“ù或ü”键à A1-02=3--“DATA/ENTER”àEntry Accepted. 至此参数就被修正成为闭环矢量控制。

  4.2.3 “Programming”下参数设置
ù或ü键(组别选择)
Programming—“Data/Enter”键-- |àGroup b/Application-----|“Data/Enter”键
|àGroup C/... ------------|(进入该组修改)
|àGroup D/…----------------|(或查看参数)
|àGroup E/…-------------|
|àGroup F/…-------------|
|àGroup H/…-------------|
|àGroup L/…-------------|
|àGroup O/…-------------|

  4.2.4 退出设置的方法
方法1: 任何参数界面下—“Data/Enter”键àEntry Accepted参数会自动存入—“Esc”键退回。
方法2:任何参数界面下—“Menu”键—“Data/Enter”键à通用监视界面。
其它参数的调整与此都基本一样。

  5. 变频器自整定

  (1) 将轿厢吊起,卸下钢丝绳,确认电动机在空转时,不会出现安全故障。

  (2) 将编码器按照要求装好,将编码器线对号入座。

  (3) 将抱闸、抱闸强激接触器KMB和KMZ,变频器输入、输出接触器KMC和KMY有效吸合,观察抱闸是否打开,要确认电机空转时没有磨擦阻力。

  (4) 把变频器参数A1-02设置为3,并根据 第一章 3.2 所述设置变频器相关参数。

  (5) 设定变频器,按照4.2.1所述方法,变频器菜单出现“AUTO-TUNING”。共需输入7个数据,依次为:
Rated Voltage 电机的额定电压〔VAC〕
Rated current 电机的额定电流〔AAC〕
Rated Frequency 电机的额定频率〔HZ〕
Rated Speed 电机的额定转速〔RPM〕
Number of Poles 电机极数
Sel ected Motor 1/2 驱动电机号
PG Pulses/Rev PG数 旋转编码器脉冲数
步骤如下:
AUTO-TUNING--“Data/Enter”键à Rated Voltage—ùàRated Current--ùài
iàRated Frequency--ùà Rated Speed--ùà Number of Poles--ùàSele cted Motor--j
jàPG Pulses/Rev PG--ùà Press run key—“Run”键à电机开始慢慢加速旋转,直到减速停止,整定成功à Tune successful--“Menu”键--“Data/Enter”—结束。
§ 电机参数修改方法
“>/RESET”—参数菜单--ù/ü修改--“Data/Enter”键返回
(6) 整定结束后,断电,将抱闸、抱闸强激接触器KMB和KMZ,变频器输入、输出接触器KMC和KMY的短接线拆掉,再将电梯的机械部分等恢复原样,切记要注意安全。
注:在整定过程中,如果遇到变频器有出错显示,将编码器的A、B相对调一下或参阅变频器说明书。

  6. 典型案例分析:

  (1) 电梯刚启动变频器就显示PGO故障
  PGO含义是反馈丢失,可能原因一:由于电气或机械原因抱闸没有张开,或电机机械性卡死。可能原因二:编码器电源线脱落或虚接。可能原因三:如果S曲线起动或停车时间设得太长,由于电梯起动或停车时电梯实际速度接近0速,曳引力较小,当轿厢处于重载或满载时,曳引机就有可能拖不动轿厢,此时变频器仍有速度指令输出,便出现PGO故障。

  (2)电梯在运行中变频器突然显示OC故障
  OC含义是变频器过电流,可能原因一,编码器损坏,造成反馈不正常导致变频器在速度调节过程中过流。可能原因二,电机绕组绝缘损坏,有短路现象也会产生过流。可能原因三,负载太大,加速时间太短。

  (3)电梯运行中变频器突然显示O V故障。
OV含义是主回路直流侧过电压。可能原因一,模拟量给定电压有突降,可在变频器参数中加点加减速斜率,例C1-01=1S,C1-02=1S;可能原因二,15KW以下的变频器输入电压E1-01参数设定不当,一般设400V,如设380V的话有可能向上减速时会出上述故障。可能原因三,负载太大,减速时间太短。可能原因四,制动电阻(制动单元)配置不当或损坏。

  (4)电梯停止时变频器出现GF故障
  GF含义是接地故障(变频器输出侧接地电流超过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的50%),原因通常是输出侧接触器非零电流释放而导致。检查变频器参数B1-03是否设为1(自由滑行停止),可在停车时输出接触器释放前加入基极阻断信号。另外,变频器到电机间的U、V、W中任意一相对地短路也是原因之一;E2-01设置不当也有可能报GF故障。

  (5)电梯停止时变频器出现PUF故障,并不可恢复。
  PUF含义是直流侧熔断丝熔断,通常是制动晶体管损坏导致熔断丝熔坏。

  (6)电梯停止时变频器出现SC故障,并不可恢复。
  SC含义是负载短路。可能原因:变频器IGBT模块有一只损坏。可能原因二,电机绕组短路。

  (7)电梯快车减速进插板时给定曲线上有个台阶。
给定曲线为了保证直接停靠在进平层插板时距离有误差会修正,如果误差大则在给定曲线上会产生台阶。

  距离误差产生原因

  1. 井道平层插板长短不一,由于井道学习时,系统要记录2楼插板的长度和平层感应器的间距。如果其他层楼的插板有长有短的话,会导致停车时计算脉冲有误差。

  2. 编码器受干扰,有时机房接地状况不好,编码器信号入主板可能会受干扰,导致定位误差。

  3. 曳引机钢丝绳打滑。可在钢丝绳和曳引轮上用粉笔作个记号,然后上下开一来回,看记号相对是否有位移。相对位移较大:如果钢丝绳较脏,则须清洗钢丝绳;如果钢丝绳或曳引轮磨损较大,则须调换相关部件。

  4. 平层感应器误动作或受干扰。

  ★ 补充说明:

  1. 安川616G5舒适感相关参数调整方法

  a.一般情况: 高速时有振动,C5-01↘、C5-02↗较好;低速时有振动,C5-03↗、C5-04↘较好。
推荐值 调节范围 备注
C5-01 速度环比例增益1 (高速时) 15 10~20
C5-02 速度环积分增益1 (高速时) 0.5 0.4~0.6 (一般不调)
C5-03 速度环比例增益2 (低速时) 30 20~50
C5-04 速度环积分增益2 (低速时) 0.5 0.3~0.6 (一般不调)
C5-07 切换频率 10 3~15

  b. 如果是数字量段速给定方式,
推荐值 调节范围 备注
C1-01 加速时间 2.5 2.0~3.0 越大加速越急
C1-02 减速时间 2.5 2.0~3.0 越大减速越急
C2-01 加速开始S曲线 1.2 1.0~1.5 越大起动越平稳
C2-02 加速完成S曲线 0.8 0.8~1.0 (一般不调)
C2-03 减速开始S曲线 0.8 0., 8~1.0 (一般不调)
C2-04 减速完成S曲线 1.0 1.0~1.5 越大停车越平稳

网友F:
接6楼接着讨论!

以东元变频器为例来看看变频器主要参数及设置!

常用东元变频器在使用中,是否能满足传动系统的要求,变东元变频器的参数设置非常重要,如果参数设置不正确,会导致变频器不能正常工作。常用东元变频器一般出厂时,厂家对每一个参数都有一个默认值,这些参数叫工厂值。在这些参数值的情况下,用户能以面板操作方式正常运行的,但以面板操作并不满足大多数传动系统的要求。

     所以,用户在正确使用变频器之前,对东元变频器参数设置时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确认电机参数,东元变频器在参数中设定电机的功率、电流、电压、转速、最大频率,这些参数可以从电机铭牌中直接得到。

     变频器采取的控制方式,即速度控制、转距控制、PID控制或其他方式。采取控制方式后,一般要根据控制精度,需要进行静态或动态辨识。

      设定变频器的启动方式,一般变频器在出厂时设定从面板启动,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启动方式,可以用面板、外部端子、通讯方式等几种。给定信号的选择,一般变频器的频率给定也可以有多种方式,面板给定、外部给定、外部电压或电流给定、通讯方式给定,当然对于变频器的频率给定也可以是这几种方式的一种或几种方式之和。

      正确设置以上参数之后,变频器基本上能正常工作,如要获得更好的控制效果则只能根据实际情况修改相关参数。  当变频器的供电系统附近,存在高频冲击负载如电焊机、电镀电源、电解电源或者采用滑环供电的场合,变频器本身容易因为干扰而出现保护。建议用户采用措施在变频器输入侧添加电感和电容,构成LC滤波网络。变频器的电源线直接从变压器侧供电。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单独的变压器。

       在采用外部开关量控制端子控制时,连接线路较长时,建议采用屏蔽电缆。当控制线路与主回路电源均在地沟中埋设时,除控制线必须采用屏蔽电缆外,主电路线路必须采用钢管屏蔽穿线,减小彼此干扰,防止变频器的误动作。

       在采用外部模拟量控制端子控制时,如果连接线路在1M以内,采用屏蔽电缆连接,并实施变频器侧一点接地即可如果线路较长,现场干扰严重的场合,建议在变频器侧加装DC/DC隔离模块或者采用经过V/F转换,采用频率指令给定模式进行控制。

       在采用外部通信控制端子控制时,建议采用屏蔽双绞线,并将变频器侧的屏蔽层接地(PE),如果干扰非常严重,建议将屏蔽层接控制电源地(GND)。对于RS232通信方式,注意控制线路尽量不要超过15m,如果要加长,必须随之降低通信波特率,在100m左右时,能够正常通信的波特率小于600bps。

       对于RS485通信,还必须考虑终端匹配电阻等。对于采用现场总线的高速控制系统,通信电缆必须采用专用电缆,并采用多点接地的方式,才能够提高可靠性。

网友Z:
基本参数设置:电机功率、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频率(基准频率、上下限频率)、启动频率,

加减速时间,电子热保护,控制模式....

网友AA:
好帖不在多,这样的已足够!

网友AB(2011-03-01):
优秀奖:rzb123                                玻璃的心
鼓励奖:welfare87                          welfare87
               cqu_rockwell                     林森
                hh_clei                               陈石头
                the_wise                           最后的回复

获奖人员由赞助厂家专业技术评出。

网友AC(2011-11-02):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哥的工作经验

网友AD:
根据变频器及使用场合设定,哈哈,怎么啰嗦。

网友AE(2011-12-12):
把变频器的基本使用方法已说道.

网友AF(2012-03-30):
一般情况下   也就用到一些常用参数吧

网友N(2012-07-25):
这个帖子真不错,适合初学者看看。

网友AG(2012-11-27):
变频器参数有: 电机的电流、电压、频率、运转方式、停车方式、启动方式、U/F设定、过载保护、加减速时间、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