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 200KW PHF故障

楼主(2011-01-29):
变频器型号:ATV71HC20N4  故障:上电后报输入缺相 用软件参数把输入缺相屏蔽掉以后 变频器报警消失 显示RDY

处理过程:更换预充电板 上电后仍显示PHF  又更换控制卡和马达板 上电后仍报PHF

请问到底是哪的问题呢?谢谢!

网友A:
缺相屏蔽是改什么参数啊?

楼主:
在故障管理菜单中把电源缺相保护 设置为 否

网友B(2011-03-17):
检查一下整流桥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