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选型步骤1——电机容量的选定

楼主(2011-01-30):
在选定变频器之前,首先进行电机的选定。根据应用计算负载惯量,然后计算电机的必需容量、必需转矩并选定电机。

1、简易选定方法(所需要的输出的计算法)

这种计算方法就是计算通常的运行状态下电机必需的输出选定电机。因为未包含加减速状态等计算,因此在选定电机时,要在计算值上再留有余量。对于像风扇、传输机及搅拌器等恒定状态下持续进行的应用,可进行简易选定。

注意:不适用于下述应用。

·要求急剧的上升

·频繁地重复运行/停止

·动力传输部的惯量大

·动力传输部的效率低

(1)直线运动的情况下:恒定功率-Po【kW】

(2)旋转运动的情况下:恒定功率-Po【kW】

2、详细选定方法(R.M.S计算法)

计算为了实现应用的动作模式的有效转矩及最大转矩,然后再选择电机的一种方法。可进行与动作形式相对应的详细的电机选定。

(1)转换到电机轴的惯量的计算

应用以下所示的惯量的计算公式,计算所有的零部件的惯量,然后换算成换算到电机轴的惯量。

(2)转换到电机轴的转矩及有效转矩的计算

根据计算出的换算到电机轴负载惯量及电机转子惯量计算加速转矩,根据负载上所施加的外力及摩擦力计算负载转矩,然后计算电机动作所必需的复合转矩。

·加速转矩

·换算到电机轴负载转矩(外力·摩擦)

·复合转矩及有效转矩的计算

注意:可应用伺服电机的电机选定软件,进行上述的换算到电机轴的惯量的计算及有效转矩·最大转矩的计算。敬请使用。

(3)电机的选定

将上述的计算结果应用到下述的计算公式中,计算有效转矩·最大转矩。

·与有效转矩相当的容量

·可提供最大转矩的电机容量

将2个计算结果中值大的一个选定为电机容量。在选定电机时,要用比所计算的容量高、留有误差部分的容量来进行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