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选型步骤2——变频器容量的选定

楼主(2011-01-30):
选定用按照“电机的选定”的结果选定的电机能使用的变频器。

从根本上讲,请选定与所选定的电机容量相适合的最大适用电机容量的变频器。选定变频器后,确认是否满足以下项目,如不能满足,则选定大1级容量的变频器再次进行确认。

1、电机额定电流≤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

2、应用程序上的连续最大转矩输出时间≤1分钟

注意:变频器过载耐量为“额定输出电流的120%、1分钟”时,请用0.8分钟进行确认。

注意:使用带PG的矢量控制在转数0 (r/min)情况下所必需要保持转矩,或者在低频(10Hz以下)情况下频繁地需要额定150%以上的转矩时,请使用比变频器的选定结果大1级的变频器

网友A:
根据实际负载电流和启动转矩来选择相应变频器,还是比较靠谱滴

楼主:
所以说理论和实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理论说了一大篇,到时候一选,电机三千瓦,变频器相应的选三千瓦,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