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选型步骤3——制动电阻的选定

楼主(2011-01-30):
1、制动电阻的必要性

如应用中减速时及下降时所产生的再生能量过大,则有变频器内部的主电路电压上升导致损坏的可能。

因为通常变频器中内置有过电压保护功能,检测出主电路过电压(OV)后则停止,不会造成损坏。但是,因在检测出异常后电机
会停止,所以就难于进行稳定的持续运行。

有必要应用制动电阻器/制动电阻器单元/制动单元,将再生能量释放到变频器外部。

(1)再生能量

连接在电机上的负载,在旋转时有动能、在高位置时有势能。电机减速、或负载减小时,该能量会返回到变频器。这种现象称为再生,该能量即称为再生能量。

(2)制动电阻的避免方法

避免制动电阻连接的方法有以下的方法。因为避免方法必定会增加减速时间,请研究确认即使减速时间延长也没有问题。

·减速时,防止失速功能生效(出货时的设定中,已设为有效)(为防止主电路过电压的发生,自动地增加减速时间)。

·将减速时间设定得更长。(每单位时间的再生能量减少)。

·选择自由旋转停止。(再生能量不会返回到变频器)。

2、制动电阻的简单选定

根据平常的动作模式中的再生能量产生的时间比率进行简单设定的方法。请按照下述的动作形式计算使用率。

(1)使用率3%ED以下的情况

请选定制动电阻器。与变频器容量相对应的制动电阻器的一览表记载在使用说明书·产品样本中。请根据所使用的变频器连接相应的制动电阻器。(如变频器的容量变大,则可在变频器的散热风扇上安装制动电阻器)。

(2)使用率10%ED以下的情况

请选定制动电阻器。与变频器容量相对应的制动电阻器的一览表记载在使用说明书·产品样本中,请根据所使用的变频器相应的制动电阻器单元。

3、制动电阻的简易选定

用前页的制动电阻的简易选定方法中,超过使用率10%ED时,或者需要非常大的制动转矩时,请按下述的选定方法先计算再生能
量再进行选定。

(1)必要的制动电阻值的计算

注意:制动转矩计算,请根据变频器容量的选定中规定的电机容量的选定进行计算。

(2)平均再生能量的计算

·再生能量在电机旋转方向与转矩方向相反时产生。1个周期的再生能量按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注意:速度以正转方向为正,转矩也以正转方向的转矩为正。

注意:制动转矩计算,请根据变频器容量的选定中规定的电机容量的选定进行计算。

(3)制动电阻的选定

根据左侧所示的必要的制动电阻值及平均再生能量选择制动电阻器单元。

·必要的制动电阻值≥制动电阻器单元的电阻变值≥频器或制动单元的最小连接电阻值

·平均再生能量≤制动电阻器单元的容许功率

注意:若连接小于变频器或制动单元的最小连接电阻值的电阻,则内部的制动晶体管会发生损坏。必要的制动电阻值以下时,请增大变频器的容量,并更换未具有小于必要的制动电阻值的最小连接电阻的变频器或制动单元。

注意:制动单元的情况下,可进行2台以上的并联运行。2台以上运行时的制动电阻值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制动电阻值(Ω)= (上述计算的必要的制动电阻值)× (使用台数)

注意:制动电阻值不要按照上述计算结果进行选定。150W不是指允许功率,二是单位电阻的最大额定功率。实际的允许功率因电阻而异。

网友A(2011-08-10):
很学究,能举个例子嘛

网友B(2012-07-15):
丝杆选型步骤有吗!如果有请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