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指点:LD > 是什么指令(台达DVP-ES)

楼主(2011-01-30):
在台达DVP-ES的一些程序中看到有这样一条指令:LD>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这条是什么指令,怎么使用?

网友A:
你在台达手册找不到吗?

网友A:
出问题了 我就输了一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

我找不到呀,你能给我说一下吗

楼主:
原来的指令是LD>  C23  K2

网友B:
是一个判断指令的触点,当读取的C23计数器当前值>K2时触点接通,否则断开的

网友C:
如楼上所说,为接点比较指令,整条指令相当于一个接点(┤> C23 K2├),当C23的值大于2时,该接点接通。

网友A:
在相关书籍的“比较指令”中有介绍,还有>=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是一个判断指令的触点,当读取的C23计数器当前值>K2时触点接通,否则断开的

谢谢了

楼主:
对:莫其麟 关于如楼上所说,为接点比较指令,整条指令相当于一个接点(┤> C23 K2├),当C23的值大于2时,该接点接通。
内容的回复:

谢谢了

网友D:
为接点比较指令,整条指令相当于一个接点(┤> C23 K2├),当C23的值大于2时,该接点接通。

网友E:
你可以加我的,qq58811779,我把你加入台达产品论坛,

网友F:
靠 看来我得多逛论坛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