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台达伺服控制器的应用

楼主(2011-01-30):
各位伺服高手:我接触伺服还是第一次,用的伺服是台达400W的AB型,电机也是配套买的;在试运行中发现伺服电机运行不正常(不带负载),具体情况如下:DI1=101。DI3=114(SPD0),P1-1=2,P1-9=300,抱闸的24VDC加上后。SON=1,电机运行3S左右即停止,报ALE06(过载);我查过编码器的线及电机线,是对的;另外也试过P1-9=3000,运行报ALE07(过速度)。

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拜求了!!!!!!!!!!!

y6843@sina.com,qq:673049828

楼主:
不会吧,会没人回答???????????

网友A:
没用过台达,不过还是先检查下驱动器输出的U、V、W是否与电机的U、V、W一一对应。

网友B:
试试JOG功能,看能否按设定的JOG速度运行。

若不能,是锁轴了,还是飞车?

楼主:
UVW不对,电机工作不正常--我更改过了。抱闸我已打开,会否是编码器的问题,我与说明书对过好几次----只是没改接。

网友B:
还没解决,直接Call原厂技术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