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J1W-AD08C 4-20mA模拟量输出模块不输出问题

楼主(2011-01-30):
第一次使用OMRON的东西,现遇到CJ1W-AD08C 输出不输出问题

在IO表参数设置查看了一下:

但是在通道1上却只量到3.2mA,没有想象的20mA输出?
请过来人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通过技术支持,问题已经解决。

首先,谢谢OMRON的技术支持的耐心解答。

原因:

除了以上截图配置外,还需要做模块通道使用设置

比如模块单元号是3,则需要将cio2030设置为&ff,表示8路都用。

网友A:
根据需要可以在内存中设置一下,不要用软件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