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LC程序

楼主(2011-01-30):
那位大侠有PLC的通过触摸屏输入频率的程序,还有就是采集4-20MA的电流输入到变频器的频率输入端的程序,并且能够上传变频器的频率到触摸屏上。有的话传给我一个哈,谢谢前辈们啦。

网友A:
这应该不很复杂

运算下就行了

网友B:
大哥请你把编程任务、通讯方式,硬件说清楚。与第三方设备的连接不一样,程序或有不同

网友C:
强烈建议  自己解决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强烈建议  自己解决   !!!!!!!!!!!!

网友E:
先上个电路原理图来看看再说。

网友F:
这个不难,不光可以监视频率,连电流也可以监视

网友G:
弄个输入输出点就可以啦,触摸屏一般都有着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