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测量电流,请问那种方法是正确的???

楼主(2011-01-30):
用万用表测量电流,请问图1的方法是正确的,还是图2的方法是正确的啊?

网友A:
第二个,用钳流表更方便。

楼主:
要是有钳形电流表我就不在这里发问题了

网友B:
1、不要用万用表的电流档检测工频强电流;

2、万用表的电流档常常用来检测电子电路的弱电电流!

3、测量电流时,表笔串联于电路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钳流表更方便。

强电电流,一般用钳形电流表,测量极为方便!

网友C:
楼主太菜鸟了,饿补电工基础知识

网友D:
同意刘工的说法,不建议用万用表的电流档检测工频强电流。

最好使用钳表

网友E:
如果没有钳形表,被测电流不超过20A用2的方法还行;如果电流大于20A,你怎么办?能精确测量一段电阻,阻值0.1Ω,拆下一个熔丝,把电阻加上,用电压档测电阻二端电压。20A就会有2V的电压啊!

网友F:
楼上几位为啥都要从火线而不是零线下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上几位为啥都要从火线而不是零线下手?

要真这样测,表串在零线N上好!

网友G:
同意“刘志斌”同志的说法,万用表测弱电流可以,表上虽说有20A档位,但只能用于瞬时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