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求教!!!!!急!!!!

楼主(2011-01-30):
我有一个欧姆龙的CP1E-N30和一台设备。  我想用PLC控制设备的开关。

具体内容是:早上8:00设备开启,晚上21点设备关闭。

请问怎么实现呀???

我听说有个内部时钟,然后用时间比较。实时时间(PV值)》8点,设备就开,然后实时时间>21点设备就关了。

PLC有这功能吗???  我都不知道怎么设定PLC系统的实时时间和要比较的时间。

求教高手

网友A:
有 每个PLC都有......

楼主:
2L的兄弟 能说详细点吗 不太会弄

网友B:
呵呵,还是仔细看说明书,别有事没事就求救。

楼主:
3L的兄弟 这是人家第一次求教嘛 受累说下好吗 谢谢了

网友C:
一个自动授时器系统,定时后输出给plc即可,授时器精度还高于PLC的时钟

网友D:
看到国类似的帖子,你搜索下看看!

网友E:
其实不需要用PLC,用个定时器就没问题,非要用欧姆龙PLC,看看它的说明书,不复杂。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有 每个PLC都有......

不一定每个PLC 都有实时时钟 ,    就像不一定骑白马的都是王子,那也可能是唐僧

楼主的提,你自己已经想到了,就用时钟比较指令  比较 实现该功能

网友G:
这么简单的问题,用哪个时控器不就简单多了 ,每天都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