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我的AB PLC上显示73,13 ,03,16在闪烁,不知道什么意思

楼主(2011-01-30):
大家好,ABPLC数码管上显示73,13,16等数字报警显示,请大家帮我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我用的是SICK的编码器,DEVICNET通信

网友A:
建议查看AB的plc说明书,什么对数码管的现实内容有明确定义和说明。本网站里面好像就有资料下载,你不妨去看看http://www.gongkong.com/Common/ShowDetails.aspx?contr=DatumView&ElementID=20110126051242000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建议查看AB的plc说明书,什么对数码管的现实内容有明确定义和说明。本网站里面好像就有资料下载,你不妨去看看http://www.gongkong.com/Common/ShowDetails.aspx?contr=DatumView&ElementID=2011012605124200001

谢谢,我已经查到问题所在了,是有一个编码器坏

网友B:
这么快就查到问题了,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