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车控制回路吊钩上升限位为什么必须接公用线?

楼主(2011-01-30):
为什么天车控制回路吊钩上升限位必须接公用线?谢谢!

网友A:
接公用线是什么意思?安全限位必须接入安全回路,动作时要能够切断主接触器。

楼主:
不能发图啊。 就是说为什么从限位出来接第三相

网友B:
还是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只要能够在到达限位后使得主电路中的接触器的线圈失电就可以啦……

网友C:
限位开关的接线吗?

网友D:
用的应该是主回路的限位吧,断开时只有两项不同,通的就是公共线了。不是平时用在控制回路中的限位

网友E:
公共线 ,常开点, 常闭点?

网友F:
楼主的意思好像是限位的一端接主回路的公用线,也就是D2,前提是控制回路的第一相必须接的是D2。

网友G(2011-03-18):
楼主说的这种接法,在以前的老图中出现过。主要是因为控制回路电路是从主电路取电,楼上说的很对,因为D2不受各机构凸轮控制,只要启动就常带电,为了保证启动后总接触器线圈仍有380V电压,所以起升限位需从电机定子D2取电,这样既可以保证电路的正确性(总接触器线圈正常有380V电压),又可以为小车滑线省掉一根线。

加入起重机技术QQ群37315816,大家一起探讨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说的这种接法,在以前的老图中出现过。主要是因为控制回路电路是从主电路取电,楼上说的很对,因为D2不受各机构凸轮控制,只要启动就常带电,为了保证启动后总接触器线圈仍有380V电压,所以起升限位需从电机定子D2取电,这样既可以保证电路的正确性(总接触器线圈正常有380V电压),又可以为小车滑线省掉一根线。

加入起重机技术QQ群37315816,大家一起探讨吧

  小弟,还是有点不表明白,可否上传图片来瞧瞧

网友I:
老式的接法,主要是为了在滑车上省一根线,现在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