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wincc按钮的功能请问如下怎么翻译?

楼主(2011-01-31):
学习wincc按钮的功能请问如下怎么翻译?

1. InvertBit
2. InvertBitInTag
3. ResetBit
4. ResetBitInTag
5. SetBit
6. SetBitInTag
7. ShiftAndMask

网友A:
1:InvertBit:对给定的BOOL(变量)值取反
2:InverBitInTag:对给定的变量的位取反,如果你的PLC支持BOOL,西门子建议使用InvertBit.因为该函数仅对要改变的变量的位进行检测,不对该变量的其他位进行检查,因此可能发生其他位意外更改的状况。
3:ResetBit:将指定的BOOL变量的值置0(FALSE)。
4:ResetBitInTag:对指定变量的位置0(FALSE),西门子的建议同InverBitInTag。
5、SetBit:将指定的BOOL变量的值置1(TRUE)。
6:SetBitInTag:将指定变量的位置1(FALSE),西门子的建议同2,4.

其实这些函数在你的WinccFlexible的Help文档中都有详细解释……

Regards

网友B(2011-05-28):
第7个了ShiftAndMa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