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 LED指示灯接到220V AC电源会怎样?

楼主(2011-01-31):
24V LED指示灯接到220V AC电源会怎样?

现场结果是通电后几秒冒糊味,灯灭。

重新送电后再次点亮。

为避免广告嫌疑,品牌型号就不说了

网友A:
哦,楼主认为还能亮就一定是好事吗

网友B:
LED指示灯都带有限流电阻,24VLED指示灯接220AC电源,电流会数倍增加,内部LED发光二极管肯定受到损伤,为提高可靠性,该指示灯不宜继续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ED指示灯都带有限流电阻,24VLED指示灯接220AC电源,电流会数倍增加,……

串联一个几K的限流电阻!

网友D:
偶这样用过,灯直接烧掉。

网友E:
我有一次把24VLED灯误接220,马上爆了,呆滞5秒

网友F:
当然会烧掉的,电压超额定太多了

网友G:
再用那LED很快就短路了,赶快换新的

网友H:
现场结果是通电后几秒冒糊味,灯灭。

重新送电后再次点亮。

还能再亮?

电压可不是随便能换的。

楼主:
再送电还能亮。重新接到24v也能亮,至于是不是像楼上分析的那样再用led很快就短路了,没有试过。

网友I:
糊味像是限流电阻过热;
还能亮,则应是LED还未完全损坏,也许是过流不严重;或许有保护措施。

网友J:
都冒糊味了,其器件一定受到损坏了,因此既是还亮但要主要,因为其内部已经存在隐患了。

网友K:
国产油两个品牌的指示灯过电压范围,比很多国际名牌的都大很多,偶在现场发生过把110VDC接到24VDC的指示灯上,通电后指示灯巨亮,但没有烧毁,断电更换时该指示灯的温度明显的要比其他指示灯高许多。

网友L:
都冒糊味了,还用?做事情规范点,减小一点事故。

网友M:
直接烧掉……

楼主:
拜托APT厂家工程师解释下?

网友N(2011-09-08):
24V指示灯接到220V后指示灯巨亮,一会就会烧毁,再次通电就不亮了。

网友O:
直接烧掉。楼主重新送电后还能再次点亮?厉害啊。

网友P:
楼主重新送电后还能再次点亮?肯定马上又“啪”的一声,烧掉了。

楼主:
至今还在我办公室,前两天还通电亮了一会儿

网友Q:
前两天还用 220AC 通电能亮一会???

         经过电工组委会鉴定,看来你那个24V LED 一定是山寨货!!!

网友R(2020-08-23):
我:灯炸了

老板:怎么炸的

我:嘣

网友S(2021-10-04):
直流的LED为什么反复通交流电那?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