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师能给出一个欧姆龙CP1H的PID的样例程序吗?

楼主(2011-01-31):
我想用CP1H控制一个阀门,100.0是开阀,100.1是关阀,水阀的位置反馈信号在D100中.阀门开关位置的大小由水箱的密度来决定,密度信号在D110中,水箱的密度在1000克-2000克之间,密度低了水阀关点,密度高了水阀开点,最终的加水量把密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浮动上下不要超过五个点,大概用什么指令呢?谢谢大师指点!我的邮箱是8768105@163.com

网友A:
这种控制对象的数学模型不易精确获得,因而难以获得好的控制品质。一般都是硬位式控制,不用PID控制方式

网友B:
先使用PIDAT指令找出正確PID值,再使用PID指令控制.

水箱容量大小有關於取樣時間長短,需增加或減少看實際狀況!

网友C:
这个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 简单也简单! 我做了一个和你的要求的类似PID 程序,差不多4000步左右;

你的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考虑用 PD(P 比例,D 微分) 控制做!完全PID  比较麻烦一点!